[問題求助] 請教主機板連接喇叭的接法

楼主(2014-11-15):
原電腦機殼附有內建喇叭,可以由內建喇叭播放音樂、聲音(以下三個圖為舊機器、主機板、喇叭)

因升級用原來的機殼換裝主機板更換成技嘉ga945gcmx-s2,想要將ga945gcmx-s2的speaker接腳,聲音拉到原喇叭上
由內建喇叭播放音樂、聲音,請問該如何接線呢

网友:
一般主機板 FRONT PANEL 的SPEAKER接頭是接一般喇叭(BEEPER)用的, 並非接音響的喇叭.

网友:
你誤會了!~~

你康柏電腦主機可以用內建的喇叭輸出音樂,代表該喇叭用途不是單純的主機板喇叭。電腦主機內
的小喇叭、蜂鳴器是用來做系統異常診斷用的,當POST過程異常時發出提示聲,讓維修者判斷故
障點在哪。例如系統抓不到記憶體存在,該喇叭就會一直嘟~~嘟~~~嘟~~

因此,普通主機板上SPK位置沒有輸出音樂的功能,你原來的康柏主機喇叭連接觸也絕對不可能是
訊號控制線連接埠上的SPK位置!!~~肯定是音效輸出的端子~~屬音效輸出介面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原Compaq的確是將喇叭(speaker)的兩條線拉到原主機板上的2pin接腳上(INTL_SPK1),電腦上的聲音也是從2pin接腳(INTL_SPK1)連接的喇叭(speaker)發出音樂,而原來Compaq機殼前面板上與後面的audio out都沒有接音源線到外接喇叭,非常確定聲音是從內建的喇叭發出來的。

原Compaq機殼前面板上的audio out有另外接線到原Compaq主機板杜邦接頭插槽,所以前端的audio與MIC都正常作用(可以接耳機麥克風正常動作)

想請教大家的是 如果將新主機板ga945gcmx-s2上有4 pin連接speaker+與speaker-,中間兩pin腳跳過,經測試是無法播放出win7電腦上任何音效,是不是需要將speaker+與speaker-,做音源訊號放大,才能推動內建的喇叭發出聲音,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原Compaq的確是將喇叭(speaker)的兩條線拉到原主機板上的2pin接腳上(INTL_SPK1),電腦 ...

直接接   靠SATA附近的排針上的話  只會有BB聲

要接音源輸出上才會有音樂   3樓就是了

接腳定義  不會看的話就圖片拍請清楚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原Compaq的確是將喇叭(speaker)的兩條線拉到原主機板上的2pin接腳上(INTL_SPK1),電腦 ...

要看pin的位置才能知道實際信號是哪類的
通常常規喇叭是不用接放大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原Compaq的確是將喇叭(speaker)的兩條線拉到原主機板上的2pin接腳上(INTL_SPK1),電腦 ...

hp或Compaq的某些型號主機板有內建功放,才推的動,而且也不是接sp的位置。
一般主機板沒內建功放,就算連接後方的音源輸出,也推不動,聲音出不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或Compaq的某些型號主機板有內建功放,才推的動,
一般主機板沒內建功放,就算連接後方的音源輸出,也 ...

所以說後方只推得動耳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說後方只推得動耳機??

印象中好像是這樣,近期的主機板有些也有內建功放,但沒試過就是了。

网友:
音效(音樂)輸出跟主機板 speak 輸出是不一樣的東西,標準主機板 speak 輸出只能發出警示音,如開機的 嘟~~ 聲,或故障時的斷續 嘟聲 或 嗶聲,從音效產生的音樂是從前置或後置音源接頭輸出的,跟主機板 speak 插針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原Compaq的確是將喇叭(speaker)的兩條線拉到原主機板上的2pin接腳上(INTL_SPK1),電腦 ...

輸出與喇叭中間裝個小型功率放大器應該可以吧?

网友C:
主機板內建的音效與外接的音效卡
充其量只能推32歐姆的耳機
如要推8歐姆或4歐姆的喇叭,只能另接放大器

現在的螢幕大部分,不是有內建喇叭了
直接拉一條音源線過去就好了
何必特意使用主機殼內部的喇叭

网友D:
如果這片主板和微星的MS-6748是一樣的話,
INTL_SPK1 應該是有MIX了三組聲音來源... 但百度這圖實在是沒辨法再放大來追線路...

這麼說好了,
樓主以往應該是可以由內建喇叭聽到開機的嗶聲, 音樂的播放音... 等等..
有可能是板上將所有的音訊源整合到INTL_SPK1做輸出.
當然, 有可能這信號是有經過放大, 才能推得動內建喇叭..

現在樓主換了個板子, 但想要延續使用以往的功能...
會DIY的做法是, 找個小功率放大模組, 整合進機箱..
拉F_Audio的訊號, 經由功放板, 再接內建喇叭..
EX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7194609286

如果樓主沒法自行DIY...
那... 就沒步了!!

另外, 如果功放板是吃主機電源的話, 可能會有另一個問題產生...
當硬碟讀取時, 喇叭同時也會有滴滴答答的聲音出現...
因為... 這事牛在十年前已經做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內建的音效與外接的音效卡
充其量只能推32歐姆的耳機
如要推8歐姆或4歐姆的喇叭,只能另接放大器

謝謝!!所以依3樓大的說明,即使由ga945gcmx-s2主機板上的F_AUDIO的2、5、9腳針排拉到原機殼上的8歐姆(或是4或16歐姆)的喇叭,應該也推不動喇叭,讓它發出win7的音效聲音!!??

(現使用的螢幕並無內建喇叭,暫時無法由後端音源輸出,拉一條線到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這片主板和微星的MS-6748是一樣的話,
INTL_SPK1 應該是有MIX了三組聲音來源... 但百度這圖實在是沒辨 ...

解析的非常吻合,正是原來發文的用意,考慮拿一組舊喇叭拆解DIY安裝到主機機殼內,這樣也可以在桌面上省掉一個喇叭的空間

网友:
另一種方式就是看
機殼內部喇叭的規格是否為16歐姆或更高
如果是的話,可以直接接至音效卡
(音量可能不高)

网友:
有沒有usb?
買個usb外接音效卡也可以。

网友:
從樓主圖2中bios上的貼紙判斷, 該機種為Compaq 289767, MB使用 MS-6541
找出相對電路圖關於 INTL_SPK1

可以確認其有經過 U36 TDA7056AT放大!
個人也是傾向14# 牛大的建議, 塞一組OP進去, 接到F_Audio的音源訊號~~

网友:
好那我知道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4626569335

這個加上去就好了
取紅線5V出來接上去   前面還要在加CLC濾波
電容用固態+電解 如果可以再加個0.1
或是用隔離模組供電

网友E:
已經說明不信就算了,康柏板是特殊設計,你繼續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經說明不信就算了,康柏板是特殊設計,你繼續試吧!

確認一下....
主機板上的SPEAK+與SPEAK+應該是a471前輩講的供輸出開機訊息或錯誤訊息(嗶一聲、嗶二聲...等),這兩隻腳的輸出只能讓主機板上的「蜂鳴器」像蜜蜂一樣的發出嗶嗶聲!無法讓機殼上的喇叭「唱歌」!

因為SPEAK+與SPEAK+無法讓OS的聲音輸出(無法唱歌),那如果我將新的主機板上的F_AUDIO的pin3、pin5、pin9訊號經過各位前輩開示的「音頻訊號放大裝置」,去推動原來Compaq機殼上的「喇叭」,也是無法讓機殼上的喇叭「唱歌」,如果這樣,我也不需要再繼續試了

网友:
我遇過IBM的主機也是這種設計!
是主機板有內建音效放大器,接這機箱的喇叭推動的。
而您的新板那是接偵錯用的鋒嗎器
現在有些品牌桌機,連這都已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認一下....
主機板上的SPEAK+與SPEAK+應該是a471前輩講的供輸出開機訊息或錯誤訊息(嗶一聲、嗶二聲...等 ...

Biau大,

這是二個問題啦!!
1. ga945gcmx-s2的speaker接腳, 它是單純的做POST(開機自我檢測)時的 "嗶" 聲輸出!
2. 現在電腦播放音樂都是由AC97. 或是HD做輸出, 和speaker接腳是二個不同的輸出通道.
3. Compaq的內建喇叭就是喇叭, 祗是喇叭有內阻問題, 以及輸出訊號源能不能推得動的問題!
4. 您可以先試著把F_Audio的信號拉到內建喇叭上, 看看有沒有聲音.
5. 如果聲音很小, 就是F_Audio推不動內建喇叭, 須要另拉放大器

另外, 您的內建喇叭是不是只有一顆,
如果是, 那就把F_Audio的Line Out R/L接在一起接內建喇叭的正極, 另一支就接負極..

以上供您參考!!
Thanks!

网友:
大家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多說了~~~就DIY玩家而言,這PC小喇叭/蜂鳴器的標準設計
起碼超過20年,286電腦就這樣設計.....

你碰到的品牌套裝電腦是因為主機板由廠商ODM的,不是外面賣的標準DIY零售套件,所以具
有這種特殊設計。

置於解決方案人家也已經給你了......
1.使用標準方式從後方音效輸出外接喇叭、耳機
2.動手腳DIY以符合你個人的要求<也就是改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將新的主機板上的F_AUDIO的pin3、pin5、pin9訊號經過各位前輩開示的「音頻訊號放大裝置」,去推動原來Compaq機殼上的「喇叭」 ...

這樣接是可以的,不過 F_AUDIO 接腳的「地」是 Pin2 不是 Pin3。

另外,必須將 音效管理程式 裡的 音效裝置連接設定->停用前面板連接孔偵測功能 打勾,這樣音樂訊號就能從 F_AUDIO 端子 Pin5 與 Pin9 輸出(以Pin2 為地),這輸出訊號肯定可以推動耳機,加上音頻放大器來推動喇叭也沒問題。

使用中的老機殼前面板沒有耳機插孔,我就是用以上方式在前面板增加一個耳機插座,耳機插座跟主機板 F_AUDIO 接腳只要三條線連接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十分溫馨的回應,再次感激大家!!

网友:
楼大想让机内的喇叭“唱歌”真的很简单的,只是我认为真的没意义,音响效果不会好到哪里去,而且台式机不可能常移动地方,不象Laptop那般主张便携性。因此想听音乐,还是老老实实地安装一个台式音箱比较妥当。
当然,如果楼大单纯是为了学习、练手的目的,还是应当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