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捲門塑膠齒輪磨耗無法咬和

楼主(2014-11-15):
控制盒旁的齒輪磨損太嚴重,有時空轉,造成自動斷電位置每次都跑掉
齒輪有的買嗎?還是要整個控制盒?

网友:
vege大大您好:

您這控制盒的齒輪...應該不太容易找得到....
從圖片看來....塑膠齒輪和銅製螺絲..都有磨損的情況...
單換一邊的話...還是很容易就崩牙了....老灰狼建議您整組換掉

給您圖片參考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237962815

楼主:
我先把整個控制盒往前移,讓齒輪可以咬到
但應該撐不了很久,
這台是璉成LC-A10
換別的牌子,限動盒螺絲的位置怕不一樣
齒輪大小齒數也不一樣,還是這有國際規範?
而且限動盒旁邊的電磁開關都要一起換才行嗎??

网友:
用小鍊條帶動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把整個控制盒往前移,讓齒輪可以咬到
但應該撐不了很久,
這台是璉成LC-A10

啪謝捏!!~~老灰狼以為是控制盒內的齒輪繃牙...

璉成的產品...現在比較難找.....市面上....大都是添誠的....(規格應該也差不了多少)

原則上也是要把整個控制盒拆下來比對....至少要找到齒輪大小齒數....相同的....

可以的話整組換掉.....不然就單獨更換那個...大齒輪...

至於電磁開關....不用換新的...只要把接點...整理乾淨就行了

楼主:
已經找到璉成,接洽中~~~

不知道整組換天成能不能?

齒輪能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