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F-370A 指針式萬用電表歐姆檔無法使用.

楼主(2014-11-15):
YF-370A 指針式萬用電表歐姆檔無法使用.

這台是我買的第二台指針式的萬用電表,因為也不是常用,本來好好的,莫名的歐姆檔就不能用了,測棒相碰時,竟然靜巧巧,什麼反應都沒有,也查看了幾次電路,阻值好像也沒有問題,實在搞不清楚哪裡在做怪,既然找不出來,就先把它擺著,等有空時再來仔細檢查看看.

昨天把它找出來,今天早上就把它拆開,先檢查電池部份,9V電壓正常,3V也正常,但是電池接點已被電池液腐蝕,經過清潔之後,裝回電池再測,歐姆檔還是不能用,因為在做電池接點清潔時,發現功能選擇旋轉開關的銅薄,似乎有些微的髒污,因為怕擦傷,所以就以軟式橡皮擦擦一擦,並沒有用擦原子筆的橡皮擦擦拭,全部擦完之後再試,結果竟然好了,好的也有點莫名奇妙.

在擦拭旋轉開關的銅薄時,有發現銅薄上有層薄薄的油,不知是什麼油,是那裡來,是原來就加上做防鏽保護的嗎,或者用久自己形成的,感覺是用以保護銅薄的,不知大家是否也有發生類似的情形?

▽ 02. YF-370A 內部構造照片.

▽ 03. YF-370A 電池鐵片鏽蝕.

▽ 04. YF-370A 電池接點重焊,因為沒有新的鐵片,所以先把鐵片刮一刮再用.

現在雖然可以用,但是仍有歐姆檔無法調低於0歐姆的問題,等有空時再玩,這台大都用於測試電路是否有短路,或者測量電晶體的腳位,LED,二極體等等不需精準的測量,一般的電壓,電流測量還是會用數位電表.

网友A:
主要問題應該還是電池座腐蝕造成接觸不良,您可用外加電源供應器方式直接對 PCB 供電,這樣就可以釐清問題出在哪邊。

對付這種電池漏液造成的氧化腐蝕,我都是用很熱的熱水沖洗電極片,再以熱風機吹乾,效果還不錯,檔位開關 PCB 接觸點油油的是接點保護用,也兼具滑動潤滑,應該出廠就有的。

宇峰是三用電表老廠,但後來這10幾年很不用心,不同時期出廠的 YF-370 有不同的刻度盤,電阻檔刻度問題很大,您這顆電表 10~15Ω  這段不正常:

還看過更扯的 YF-370: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後來這幾年都改買台製 得益 的電表,即使 海碁 HA-360 也比 YF-370 正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問題應該還是電池座腐蝕造成接觸不良,您可用外加電源供應器方式直接對 PCB 供電,這樣就可以釐清問題 ...

我那台不是電池問題,應該是旋轉開關的油污影響,因為電池沒有問題時,還是不能用,清完開關部份才回復正常.

格式不準的問題,我沒有特別去注意,反正要準的都是以數位電表測量.

网友:
會不會其實只是銅油 防氧化結果時間久反而包住氧化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