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片寶視達BSD79TVL-S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4-11-15):
寶視達BSD79TVL-S圖片 ,請問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
大大是要調整或設定什麼?這片是要用原廠搖控器。

楼主:
嗯~我知道要用原廠遙控器~因為類似被人動過MAP之類的~所以想進去工廠模式調看看

网友:
如果有搖控,按2008數字鍵,應可進去,但進去後,可別亂調,記得好像祇能bsd模式,試試看貝,偶,忘了加菜單或通道。(現在是如何畫面)

楼主:
感謝大大!!訊號源+2008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了

故障情形

故障情形

网友:
調好了嗎?,恭喜完修

楼主:
沒有ㄋ>"<.....還是壞的....進去裡面不知道怎麼調

网友:
有需要,發短消息電話連絡,這片數位板,兩年前就從對岸朋友工廠進口玩過,了解一些(你在哪個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