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電源輸入電路圖請教

楼主(2014-11-15):
這是LCD -22V輸入的電路圖,是5V轉-22V
其中有兩個元件D30和D80(HSK120)是啥?有甚麼功用???
不是一般二極體......請高手告知謝謝

网友A:
整流二極體高速型(3.0nS)

因為是負電壓所以二極體陰極是流向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極體高速型(3.0nS)

因為是負電壓所以二極體陰極是流向是相反的

所以跟一般二極體一樣嗎???那為什不用一般二極體就好
而他的高速作用又在哪???

感恩喔~~~~

网友B:
該IC的輸出電壓約-24V,為得到-22V的輸出,故加上2顆二極體,作電壓提升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IC的輸出電壓約-24V,為得到-22V的輸出,故加上2顆二極體,作電壓提升作用.

我的疑問是這地方不是做整流用,所以一定要用高速嗎?這個規格很難買
所以照ciko大大說的只是要提升電壓那我換成三個一般二極體也可以摟!!!

感謝ciko大大

网友:
依電路結構,電源轉換工作皆已在IC內完成,外部看似並無需高頻元件的介入.電路有疑問應優先自行測試,其他無法解決的再來求援較能有所收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疑問是這地方不是做整流用,所以一定要用高速嗎?這個規格很難買
所以照ciko大大說的只是要提升電壓那 ...

這個我沒辦法回答
我不知道電路之前之後的配置
有可能設計者設計的工作點是獨創的

高速型的 也許可以用蕭特基替代

网友:
那個二極體用1N4000系列即可。
若有示波器的話,可以量一下輸出電壓,看看漣波情形,感覺濾波電容太小了,好像還少了一個0.01uF電容。

网友C:
找不到BP5302的內部結構,有找到同樣BP5xxx系列的BP5020,大家可以參考第一頁的內部結構圖,雖不儘相同,但還是具參考價值.
BP5020_5021_5022_DC to DC converter.pdf (147.76 KB, 下載次數: 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BP5302的內部結構,有找到同樣BP5xxx系列的BP5020,大家可以參考第一頁的內部結構圖,雖不儘相同,但還是 ...

感謝scottwang,專炸元件,ciko大大回答,此電路板跟設備很貴我還是找相同元件更換好了解!!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