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不過電主機板檢修步驟

楼主(2014-11-15):
各位前輩們好,小弟日前在學校有修維修主機板的課程,課程中有稍微提到一些主機板基本原理,但今天實際拿到一片不過電主機板時卻不知如何下第一步進行檢修,我有稍微Google一下,可以用電表先從3vsb 5vsb 開始量測有無短路,但不知道正不正確... 所以想請各位前輩幫小弟解惑,謝謝

网友:
1. 12V拔掉,看是否是這問題影響
2.換32 K  IO  壓壓看南橋是否有反應  ,或一手一直按觸發開機 另一手摸32K的2腳,若有觸發起動,那就要換南橋~~
3.微星板看是否有開機專用晶片~~
4.看PS-ON 是有有5V,沒有的話就要跑線,運氣好飛線5V就能搞定
5.剩下就要查看看 南橋待機條件是否正常,這太難了我也不會~~

网友:
可以查一下關於P.C.R步驟試試 ?

网友:
現在有學校會教主板的維修,是在台灣嗎?

楼主:
嗯 在台灣哦

网友:
你沒爬文吧~~?

關於拿到一張好壞不知、生死不明的主機板該怎麼辦時已經有過很多討論了......

甚至已經建立一套SOP程序了,既可以保護自己的維修設備也能一步一步驗證主機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