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gmatek Tauro 700W 80+銅牌,一直爆電容請教

楼主(2014-11-16):
小弟目前有顆power很頭痛,客戶使用約兩三天就出狀況,故障原因都是二次側12v濾波電容凸頂爆漿,導致帶不起重載
5V和3.3V的電容都不會出現問題

更換過台灣的智寶電容和日系NCC的KY和KZE系列電容,狀況都一樣只爆12V電容,都只能撐兩三天...
這問題是出在哪可能性較大? 請教維修老大們了
客戶算是重度使用者,有在掛機天堂1 2D遊戲,掛機只吃重CPU,顯卡幾乎是待機狀態

電腦的配備如下:
CPU: AMD FX-8320
記憶體: 十銓 4G DDR3-2400
主機板: 技嘉 970A-D3P
顯卡: 技嘉 GV R928XOC
硬碟: WD 10EZEX 1TB
燒錄機: Pioneer DVR-S21L
風扇: 4顆一般功率的12CM風扇

用知名的瓦數試算網算的大概值是34.3A就夠了,這顆標示有58A,看內部用料也算有足瓦,只是一直爆電容
(很抱歉!目前POWER還在客戶那,所以暫時沒辦法提供內部照片)

网友:
有沒有示波器阿看看

真實使用時12V是多壯觀吧
現代POWER廠商電容配置不照 電容廠給的PDF來   都是超幾十倍紋波電流在使用

看客戶願不願意   在通往12V田字頭  剪掉 並聯25V2200uF數個試試看

要不用固態電容吧    爆了的話那就是奇聞了

网友:
查一下消特基整流子是否漏電導致電容工作在交流下才會損壞

网友A:
請問12V輸出的電容量共多少?

网友:
感覺像 整流二極體 有問題
就算是容量用太小,短時間內也不會爆
會爆電容通常是有 高頻交流成分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12V輸出的電容量共多少?

12V是用16V/2200μF的電容
感謝各位老大的寶貴意見,收到POWER時再仔細檢查,到時在將照片PO上來

网友:
持續大電流輸出,加上電容ESR不夠低也會爆的。先測量一下總功率,再看看是否哪裡有漏電,樓上前輩說的二極體或許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