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龍 TE 188B飲水機,滾不停

楼主(2014-11-16):
這台機器剛上電後,會自動補水與加熱,並且會跳保溫但
"手動"按補水(自動補水和加熱),卻跳不回保溫,滾不停

測試過底部溫控器是正常的(溫度到後會跳掉,冷卻時慢慢恢復阻值至導通)

懷疑是不是程序有問題(MCU是PIC16F54)

請問大大有這顆MCU的程序可提供嗎?  謝謝.

楼主:
今天再次觀察
發現,滾了以後似乎繼電器有跳的聲音
但是馬上(約0.5秒)又進入補水與沸騰
原以為是按鍵問題,拔除按鍵依然
觀察內部發現有一個東西
連結於主板的water sen接點
看來這是水感測,請問這動作原理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觀察
發現,滾了以後似乎繼電器有跳的聲音
但是馬上(約0.5秒)又進入補水與沸騰

我是没有修過這個東西 , 不過有修過類似的 !!

我想那個應該是利用浮球來動作 , 没水時浮球下沈起動開關 !!

我遇過那個浮球久了鈣化 , 浮不起來 !!

造成動作異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修過這個東西 , 不過有修過類似的 !!

我想那個應該是利用浮球來動作 , 没水時浮球下沈起動開關  ...

大大請問他那浮球是特殊的嗎?
可以用釣魚這種取代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1475228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17479218

PS:問一下,是因為鈣化後導致浮球重量增加才無法浮上去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次觀察
發現,滾了以後似乎繼電器有跳的聲音
但是馬上(約0.5秒)又進入補水與沸騰

我倒是有裝過類似產品裝於油箱中
是機車上自動油杯,安裝新品檢測動作,白色浮筒類似包裝用抗震海綿,至於何種型式感應因更換新品未加研究,也很納悶????,故障品為不同型式手動油杯(被改過無可考)。
如圖白色浮筒上升套於銅管(紅箭頭)OFF,白色浮筒下降套於銅管(藍箭頭)ON,接頭在食指上(主要是低油位指示燈警告,該加油了)。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東龍開飲機水位開關都改成浮球式,機板也要改浮球版本。
原本電子式水位開關已經不用。

网友:
如果紅色塑膠球來當做浮球,那藍色的元件大概是光遮斷器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他那浮球是特殊的嗎?
可以用釣魚這種取代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147522 ...

首先要考慮是否有毒性 !!
還有耐熱問題 ??

或覺好像是浮石的樣子 , 但真正的材質我也不清楚 !!

請你確定是否是這個問題 , 買原廠料件比較有保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考慮是否有毒性 !!
還有耐熱問題 ??

確定是這問題,目前將warer sen 接點短路,開飲機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