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中的老山水擴大機G-3000冒煙求助

楼主(2014-11-16):
家中的老山水擴大機G-3000 有一陣子沒拿出來用了
但拿出來將灰塵清一清後接上喇叭上電並接上訊號線後卻看見有白煙飄出
當下的隨即斷電,但看看不出哪邊有燒到,
後來再次通電也是一樣,只是這次有努力的觀察煙從哪裡來的,但是不能確切位置只能看出大概是哪邊
位置大約是在紅圈附近飄出,結果看太久害的喇叭也一起在冒煙
(而在無接喇叭接訊號時都不會有煙,不知是沒看不出來還是)
Q1 請問這種狀況是要從哪個方向下手檢查才好呢?
Q2 喇叭單體要如何檢測是否有受損或故障呢

維修紀錄:1.聽老媽說以前有送修過 所以有部分跟說明書上不同(附上網路上找到的說明書)目前只看出2sa771被換成2s566a
SANSUI G-2000-3000.rar (1.63 MB, 下載次數: 17)
                2.因為於黃圈中那一顆摸起來很燙手所以有找應該能代用(問材料行老闆)的來換換看(4顆一起換),結果是相同的
                   換的零件:2sc1986---->TIP41C  X2
                                  2sa771----->TIP42C   X1
                                  2s566a----->TIP42C   X1
從左到右 TIP41C  TIP42C  TIP41C  TIP42C
背面:
左邊是喇叭接頭處 右邊是前面板旋鈕處

网友:
會不會是背面銅箔燒了???

网友:
這台是古董機了,整修好不但會唱歌,還可當裝飾,金黃色的面板,看起來粉有古典味。

擴大機久未用,一般不建議立即通電測試,而且最好不要接喇叭,否則會燒一串東西,哭都哭不出來!

一般喇叭阻抗是8歐姆,用三用電表量測就可判別出來,若用指針電表 X1檔,喇叭應會發出ㄅㄅ聲,
如果無聲,那就可能掛了。(音圈燒掉了)

會燒輸出功率晶體,一般判斷是負載異常,功率晶體不良,供電異常或有振蕩現象,
要先排除輸出端對地無短路,電源供電±VCC要對稱,中點電壓要趨近於零,

网友:
最末張圖 黃圈中那一顆摸起來很燙手  根據它的相對位置 如下圖 紅圈處 電阻0.33 歐姆 2W  疑似一併燒毀跡象

网友:
直流輸出 033r ng power tr ng 聯帶電壓放大 tr 和往前的 tr 與周邊零件都有可能 ng 但是最重要得是電路板太髒 需要清潔 否則可能會一只修不完

网友:
喇叭冒煙就是直流輸出造成的 通常喇叭多半也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