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路板線路斷不知接那請教

楼主(2014-11-16):
請問各位先進線路斷了不知接那,知道的請指導一下。謝謝!

背面
正面

補充內容 (2014-11-16 11:24 PM):
這台是歌林KLT-261型號,主板編號是P501201GMCO

网友A:
VCC應該是從電容來的  現在上面焊一段剪下來的腳看看

因為受損了 雙面都要焊好

网友B:
雙面板直接看另一面就知道接那了,那是電容的另一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面板直接看另一面就知道接那了,那是電容的另一面嗎??

是阿,第一張是電容的背面,因電容正極沒線路,不知接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應該是從電容來的  現在上面焊一段剪下來的腳看看

因為受損了 雙面都要焊好 ...

VCC應該是從電容來的沒錯,但是第一張圖片是電容的背面正極無線路,所以不知接那一點。

网友:
在PCB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阿,第一張是電容的背面,因電容正極沒線路,不知接那

那第二張紅框裡的白色圈圈是下方有一黑點是跟紅框外左邊四個孔一樣的樣子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應該是從電容來的沒錯,但是第一張圖片是電容的背面正極無線路,所以不知接那一點。 ...

查看淺藍圈中那個貫孔接到另一面哪裡, 還有確認連接器壓住的下方有無其他貫孔(從另一面看相對位置)...

另外請在第一篇補充說明物件的品牌型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淺藍圈中那個貫孔接到另一面哪裡, 還有確認連接器壓住的下方有無其他貫孔(從另一面看相對位置)...

好像接到第一張背面的 IC 8隻腳的地方,這點銅柏受損可以從電容正極直接拉一條線去接  IC 圖面上靠近電容右邊 4 點共用的點嗎?
如果可以,那還是無vcc電壓的話,我要在從那裡查起請告知。謝謝!
確認連接器壓住下方有相對應位置的貫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接到第一張背面的 IC 8隻腳的地方,這點銅柏受損可以從電容正極直接拉一條線去接  IC 圖面上靠近電容 ...

先釐清一個問題, 樓主所謂的銅箔受損是什麼樣的狀況?
感覺上那本來就只是一個單純的錫點, 並沒有特別的問題啊!
如果是多層板,那就要考慮到內層走線; 如果是雙面板, 只要能在正面吃錫焊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釐清一個問題, 樓主所謂的銅箔受損是什麼樣的狀況?
感覺上那本來就只是一個單純的錫點, 並沒有特別的問 ...

銅箔受損是整個單純的錫點剝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箔受損是整個單純的錫點剝落。

那這狀況(銅箔受損)就跟無電壓沒有關係了, 樓主要回推電路找出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