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發~~~~~~霉了

楼主(2014-11-16):
asus VH242 液晶螢幕
刷卡後拆開
確定背光板及液晶板(這個詞不知對不對)中間有發霉
液晶板用LCD 專用布擦, OK
背光板上也有霉點要擦
可是背光板上好像有上一層不知道什麼粉?
我用棉花棒擦.結果把粉擦掉了.
變成有擦跟沒有擦的地方
看起來亮度不一樣.
看起來一塊一塊的.
還是要把全部的粉都擦掉?
或是用毛筆刷一刷?
想請教各位先進這個背光板要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有霉點

有霉點

補充內容 (2014-11-16 11:54 PM):
拆開的是面板總成,
背光板上的不是粉.
是有點像珍珠板的表面.
因為是霉班,要按大力才會掉.

補充內容 (2014-11-16 11:55 PM):
按=擦

网友A:
你的說明坦白說我無法理解.............

你到底拆開了啥?~~面板總成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說明坦白說我無法理解.............

你到底拆開了啥?~~面板總成還是?

文字表達的不是很好 SORRY.
是面板總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字表達的不是很好 SORRY.
是面板總成.

喔~~~那就明白了,有好問題才有好答案!!

不知名詞沒有關係,具體描述出來就好~~不要自創名詞,
不然會誤倒專業人事的(不是指我)....

OK~~你拆開了面板總成,發現裡面有粉粉?

擦掉了會造成顯示亮度異常?

你面板廠牌型號報一下,看高手們有沒有拆過...

网友B:
1.你用什麼溶劑去擦?  你不可能只用棉花棒去乾擦吧!

2.panel拆開,因該有2片白白霧霧的膜(偏光膜) +一個透明的壓克力板 (or 玻璃板)
  我比較懷疑你用強力溶劑將這2片白白霧霧的膜,給徹底破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你用什麼溶劑去擦?  你不可能只用棉花棒去乾擦吧!

2.panel拆開,因該有2片白白霧霧的膜(偏光膜) +一個透 ...

偏光膜是在LCD玻璃貼附的那兩片
還是指背光模組中的那兩片?

网友C:
我這裡也有一台22吋螢幕也是這樣有霉點,不過它的故障是白屏,我也在想要不要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是在LCD玻璃貼附的那兩片
還是指背光模組中的那兩片?

LZ他因該是看成"電視"了吧!

一般LCD螢幕panel拆開, 就2片偏光膜+玻璃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他因該是看成"電視"了吧!

是指背光總成那兩張?

楼主:
背光模組教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E6%A8%A1%E7%B5%84
這裏有我要說的正確名詞.
Diffusion (Up)>> 上擴散片&保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用什麼溶劑去擦?  你不可能只用棉花棒去乾擦吧!

2.panel拆開,因該有2片白白霧霧的膜(偏光膜) +一個透 ...

1.沒用溶劑擦(溶劑會破壞材質)
2.我在講的是背光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裡也有一台22吋螢幕也是這樣有霉點,不過它的故障是白屏,我也在想要不要拆........

給它拆~~~~~~~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那就明白了,有好問題才有好答案!!

不知名詞沒有關係,具體描述出來就好~~不要自創名詞,

補充說明裏有提到.
那不是粉.是像珍珠板的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說明裏有提到.
那不是粉.是像珍珠板的表面.

拍張照來看看?

网友D:
那個我用抹布沾清水,擦拭過,沒什麼問題,剛開始擦感覺退色,後來乾了,顏色就都又正常了,抹布盡量乾點。好像叫 " 慮光片 " 及 "慮光膜 " 。僅供參考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模組教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03&highlight=%E8%83%8C%E5%85%89%E ...

!!!你最大的問題在於~~~你未上你到底拆開了哪些parts的完整圖片!!!

==================================
這樣說吧! 所有名詞多是英翻中,標準因人而異

基本上我不執著於名詞解釋,且文件是以NB為例,跟LCD是有區別的

我也懷疑你根本未將~"偏光膜及玻璃基板完全分離清潔過"~僅是打開panel而已

你用棉花棒擦了霉點後,裝回panel時偏光膜沒裝好導致不平整,當然開機顯示畫面就會很奇怪

基本的清潔的方式有人已提過,基本上用水即可清洗乾淨

之後就不在回帖了,該說的多說了剩下就是自己去try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文.
沒圖沒真象.
過兩天會在處理同樣的問題.
再貼圖吧.

楼主:
看圖說故事

螢幕 VH242

面板總成型號 M236H1

棉花棒擦後 留下

背光模組

說明.
只是表面發霉, 所以背光模組並沒有拆開.
一開始是用棉花棒擦.
最後用水彩茟刷一刷,
看不到了.
我是這樣子處理了.
有人說用濕布,有機會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我用抹布沾清水,擦拭過,沒什麼問題,剛開始擦感覺退色,後來乾了,顏色就都又正常了,抹布盡量乾點。 ...

感謝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