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溫水浴曹~數字編碼開關故障~

楼主(2014-11-16):
請教一下~數字編碼開關應該是內部應該氧化~有時控制溫度會跑掉1-2度~把數字上下重複按個幾次就會恢復正常~
我有一個想法~反正我也只是固定33度~可以量編碼開關33度時的電阻~再去買個可變電阻替換上嗎?

网友:
編碼開關的輸出....好像是十進制(11條線).....或是二進制(5條線).....

而不是用電阻來辨別的.....

楼主:
但是輸出只有2條線,而且裡面一堆電阻

网友:
可能指撥開關接觸不良,最好拍一下裡面指撥開關接線才好判斷是哪種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輸出只有2條線,而且裡面一堆電阻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樣....輸出只有2條線...

可以考慮這麼做....買個可變電阻替換上...

不過以後要變更...就比較麻煩了.....

老灰狼認為.....恢復原廠的構造....才是王道....

看是拆開來...清除氧化部位....或是買新品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您所說的那樣....輸出只有2條線...

可以考慮這麼做....買個可變電阻替換上...

編碼開關可以拆開嗎?容易復元嗎,本來想買來替換,因為裡頭可能有10顆左右電阻,怕自己判斷阻值錯誤剛剛查一下好像是8421的撥盤開關

网友:
接點噴一噴應該還可以延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編碼開關可以拆開嗎?容易復元嗎,本來想買來替換,因為裡頭可能有10顆左右電阻,怕自己判斷阻值錯誤剛剛 ...

編碼開關可以拆開....不過要有技巧.....

目前應該大都是....二進制(5條線)的居多....

不仿先拍照上傳.....請教大家...是否容易買到新品.....

再來考慮...是否要拆開來.....維修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amp;ved=0CAkQ_AUo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碼開關可以拆開....不過要有技巧.....

目前應該大都是....二進制(5條線)的居多....

發現原來擋版是卡上去的,明天拆開試試看,再麻煩大家

楼主:
補圖~電阻320K左右~
如果買可變電阻如何買?
這種編碼開關有的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圖~電阻320K左右~
如果買可變電阻如何買?
這種編碼開關有的買嗎?

如果買可變電阻如何買?

要先找出...您常用的溫度範圍.....相對的阻值大小...再來考慮...

可以選定一個固定(阻直)電阻...再加上一個精密的線繞可變電阻...

這種編碼開關有的買嗎?

您這個的規格如下...PF 43(22mm高)
http://www.plaimae.com/index_pushwheelswitch_PF43.htm

說實在的...並不好找.....我只在網路上看過  PF 31(30mm高)

下面這個賣場內...有一些氧化的圖片(說明)....請您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2521928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買可變電阻如何買?

要先找出...您常用的溫度範圍.....相對的阻值大小...再來考慮...

謝謝你!請問電阻是要買幾瓦的?

网友:
把開關全部切在0的位置,然後去測量各個編碼開關的4個電阻值,畫出圖 後就可以隨心應用了.

楼主:
謝謝大家 ~溫度通常固定在33度~所以應該會改成直上電阻就好~電阻需要買幾瓦的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 ~溫度通常固定在33度~所以應該會改成直上電阻就好~電阻需要買幾瓦的ㄋ? ...

看照片中的電阻是1/2~1/4w
我想你買1/2w以下就可以了,1/8太小,而且材料行也不一定有備

其實準度可能會差蠻多的

猜測 0.1℃為 1k
那就300k+100k可變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圖~電阻320K左右~
如果買可變電阻如何買?
這種編碼開關有的買嗎?

city6721大大~~
方便把編碼開關最上層的電阻....拍個正面圖...給大家參考一下嗎???...
(最好能看清楚電阻阻值)

請問那一層是....個位數....還是百位數???....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ty6721大大~~
方便把編碼開關最上層的電阻....拍個正面圖...給大家參考一下嗎???...
(最好能看清楚電阻 ...

有拍到色碼的那邊是小數點第一位,明天再試著拍其他試試,金天量電阻時感覺到數值跳動應該是氧化很嚴重,畢竟應該有20年了吧,目前這台好像還賣1萬6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拍到色碼的那邊是小數點第一位,明天再試著拍其他試試,金天量電阻時感覺到數值跳動應該是氧化很嚴重, ...

您可以直接打電話到PLAIMAE公司....詢問看看....

3個字元加上左右殼....這樣一組....應該不到500元

PLAIMAE公司
10,66巷,中山1路,八德市,桃園,台灣,ROC
傳真:886 3 368 5577
電話:(03)365 5577
電郵: sales@plaimae.com
網站  www.plaimae.com

楼主:
今天製作了一個鱷魚夾好方便量電阻~真怪昨天怎麼會量到320K?
底下是我量的結果~
身旁剛好有防盜器的終端電阻10K~
用了3根~直接上溫度=42
本身下面還有一科微調紐----
所以目前溫度可精確到32到35度~小數點下一位
對我來說夠用了~等以後需要再繼續修
更謝謝arthur0518大大~提供公司地址我會記下以後要繼續修就用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製作了一個鱷魚夾好方便量電阻~真怪昨天怎麼會量到320K?
底下是我量的結果~
身旁剛好有防盜器的終端電 ...

city6721大...

最後您是把編碼開關拆掉...直接使用電阻和微調紐...來調整溫度嗎???....

您忘了拍...電阻的阻值...給老灰狼看....

能否告知...那4顆電阻的組值...很想知道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ty6721大...

最後您是把編碼開關拆掉...直接使用電阻和微調紐...來調整溫度嗎???....

只能拍到小數點那一排~裡面的拍不到所以放棄沒拍~我明天拍小數點那一排~
編碼開關沒接線剪掉(沒拆下想保留原始狀態~怕以後想繼續完整修好他)~直接串接上3科10K電阻~用微調紐控制就夠用了

网友B:
應該跟這個是很類似的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rsetup.htm

裡面有接點  擦一下就能解決的事

一個一個量   紀錄可要保存好啊  直接拍下來就不會搞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拍到小數點那一排~裡面的拍不到所以放棄沒拍~我明天拍小數點那一排~
編碼開關沒接線剪掉(沒拆下想保 ...

您線路改成這樣...也不失為另一種好方法....至少阻值不會偏差太多

從您所測量的圖表得知....1度C...大概是1K歐姆(30~~35度C)

老灰狼只是很好奇.....該用哪些阻值的電阻.....才能調出這些數據來....

那就麻煩您...拍個照片....給老灰狼學習學習...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跟這個是很類似的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rsetup.htm

看來不一定要使用PF 43-用其他的編碼開關也能組合他的數值~他的IC是用逤膠柱直接融塞想拆要很有技巧~不然會回不去~況且就算這次修好也不一定能用多久~直接上電阻就沒這個問題了缺點是要固定溫度但是對我來說這樣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線路改成這樣...也不失為另一種好方法....至少阻值不會偏差太多

從您所測量的圖表得知....1度C...大概 ...

OK明天補拍

网友:
專炸元件版主您好:

您所提的那個網址.....是Scott Wang版主的範例....

那些編碼開關是10進制......那些電阻都是串連的.....阻值比較好算.....

city6721大大這些是BCD碼.....電阻都是並連的.......

老灰狼卡憨慢....阻值算不出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來不一定要使用PF 43-用其他的編碼開關也能組合他的數值~他的IC是用逤膠柱直接融塞想拆要很有技巧~不然 ...

city6721大....

提供一個意見....給您參考看看.....(不是我在賣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093806360

這種編碼器小小一個(12 *12mm).....這種造型應該比較不容易氧化
自己用洞洞板焊接線路....能夠跟原廠功能一樣....
曾在材料行看過....一個售價約55~~6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ty6721大....

提供一個意見....給您參考看看.....(不是我在賣的)

老灰狼大大....
你太抬舉小弟了啦~我的功力只能量量電阻(還會量錯),換換懷孕的電容~
小弟有個疑問,本來想買個電阻+繞線試電阻(多圈的)~但是多圈的電容都2W以上
瓦數多會增加負擔造成故障的可能性嗎?
老灰狼大大~圖片傳不上去努力嘗試中~

楼主:
老灰狼大大....
你要的圖來了~這樣能看清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灰狼大大....
你太抬舉小弟了啦~我的功力只能量量電阻(還會量錯),換換懷孕的電容~
小弟有個疑問,本來想 ...

city6721大您好....
以您的機器來說...應該是不會....
這些電阻的增減...只是讓晶片檢測數據...來達到恆溫的效果....
經過的電流應該不大......

我所介紹的小型編碼器....跟您原來的構造差不多......
只要您懂的BCD編碼.....要自己處理...應該不難...
(若有需要...我也可盡我所知的...告訴您)
我只是希望.....零件(有備無患)...怕您到時找不到零件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灰狼大大....
你要的圖來了~這樣能看清楚嗎

city6721大您好....

拍謝捏!!....老灰狼的PC....走卡慢...剛剛看到您的貼圖....
原來電阻的阻值都....那麼大.........
甘溫捏!!!....謝謝啦

网友C:
根據撥盤開關的阻值,搭配1-2-4-8的比例方式,其可能的參考線路推測如下:

网友:
這開關回收場有見過,老式的溫度開關用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圖~電阻320K左右~
如果買可變電阻如何買?
這種編碼開關有的買嗎?

如果只是要可正常工作(如固定33度C),則找出適當電阻值搭配即可.

如果要原樣完修,BCD 按鍵式 指撥開關,買得到的說...
(老灰狼大大 也有貼圖過)

網路找的,有各種尺寸...
http://shop.cpu.com.tw/product/4557/info/
http://www.cpu.com.tw/kh/sw/bcd/bcd.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據撥盤開關的阻值,搭配1-2-4-8的比例方式,其可能的參考線路推測如下:

ciko版主您好:...請問一下....

他這個是小數點的電阻阻值....依您的推算....
個位數和十位數....大概該用什麼比例去算.....
才能在33.0度C....測得約33K歐姆的阻值???...

有可能是....1M-500K-250K-125K......和100K-50K-25K-12.5K....這2組比例嗎???
麻煩您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版主您好:...請問一下....

他這個是小數點的電阻阻值....依您的推算....

老灰狼大大
我已經拆解現在不方便上傳圖,晚上上傳12科電阻阻值---
再麻煩你幫讀一下----

楼主:
老灰狼大大......
圖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灰狼大大......
圖到~

city6721大大您好!!.....甘溫捏....

還真的給老灰狼猜到了捏......真的如35樓所說的...

十位數是...100K-50K-25K-12.5K (1-2-4-8)

個位數是...1M-500K-250K-125K

小數點是...10M-5M-2.5M-1.25M

city6721大...能再偷偷的問一下嗎???...(拍謝啦...老灰狼...卡囉嗦)

原廠那個微調鈕(可變電阻)的阻值是多少???

這顆微調鈕....是跟編碼開關串連在一起....用來微調顯示器的數據嗎???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ty6721大大您好!!.....甘溫捏....

還真的給老灰狼猜到了捏......真的如35樓所說的...

我就知道黑黑我有偷偷瞄過了,500K,顯示器是目前的水溫他的型號另一台低階的沒顯示器只有溫度計。在微調時要人工慢慢調

補充內容 (2014-11-21 01:02 PM):
我不確認在ic版內和微調扭有無串聯,他是3PIN接到ic板,和編碼開關很近,微調大概可以調4度左右,也就是正負2度

補充內容 (2014-11-21 01:05 PM):
你仔細看那張我測試直接上電阻那張圖的3PIN線就是微調的線

補充內容 (2014-11-21 06:46 PM):
老灰狼大大
知道這12科阻值後有辦法算出溫度相對的阻值嗎?

楼主:
剛剛研究一下
8421編碼
0=0000
1=0001
2=0010
3=0011
4=0100
5=0101
6=0110
7=0111
8=1000
9=1001
十位數是...100K-50K-25K-12.5K

個位數是...1M-500K-250K-125K

小數點是...10M-5M-2.5M-1.25M
(老灰狼大大提供)

90.0度=(1001.0000.0000)
=100k和12.5k並聯
1/r=1/100+1/12.5
33.0=(0011.0011.0000)
100k和50k並聯=33.33k
1000k和500k並=333.33k
33.33k和333.33k並=30.3k
這樣算法正確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研究一下
8421編碼
0=0000

恭喜您...答對了!!!

90.0度....換算出約....11.11k

33.0度....換算出約....30.3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您...答對了!!!

90.0度....換算出約....11.11k

感謝老灰狼大大和大家的教導~~
學到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