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土炮換775 cpu座~~

楼主(2014-11-17):
大家好,最近試驗成功換 cpu座的方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ga-ep43t-ud3l 入手時cpu針腳斷2隻,連喬的機會都沒有~~

拆吧~~

以往小第換775cpu座,幾乎沒成功過~~
這次參考對岸某人的方法,在板上先植球~~並將新的座上邊的球清掉,並用有鉛錫帶過~~

費了很大的勁才植完球~~

回焊~~

緊張~~有點慘不忍賭~~

ya~~

合照~~

感想:
       在板上植球真的很麻煩,不管球倒多倒少,多出的球都很難清理,而且植球很困難,我風槍開到400多度才植上去,我猜跟
鋪銅面積有關,所以我土炮很難換座成功應該也跟這有關吧,機器的好壞在這就能分出,小弟的方法純屬偏門,參考參考就好
,感謝收看~~

网友:
真的非常有研究精神!而且不計成本工時。

如果用紅外線不知是否成功率會高一些?

對吼!老大那台雷x返修台什麼時候開張啊!我們等著開眼界呢!

网友:
厲害~775 座
的確 用土砲 很難用~我溫度都上很高~電容都爆光~

网友A:
請教大大一下!那個錫球是幾號的啊??我也想試試看!

网友B:
我也一直想嘗試在板上植球,而不是植在晶片上。

因為我看一些PCB,工廠好像都是把球放在板子上,然後再把晶片放上來。

网友C:
喔這個方式太搞剛了,這樣cpu座換好要不要二小時?還是超過

网友B:
下火可以到200嗎??

如果可以,775座用有鉛應該不會太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大大一下!那個錫球是幾號的啊??我也想試試看!

0.6的~~試試看,超難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想嘗試在板上植球,而不是植在晶片上。

因為我看一些PCB,工廠好像都是把球放在板子上,然後再把 ...

的確,沒在晶片上植球,就能減少意外發生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這個方式太搞剛了,這樣cpu座換好要不要二小時?還是超過

1~2個小時一定要的,說真的換座真的很困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火可以到200嗎??

如果可以,775座用有鉛應該不會太難做。

黑晶爐 板溫加到300度都沒問題,之前我試過加熱到235度,用有鉛的座,最終還是失敗,跟整體加熱有關~~

補充內容 (2014-11-26 01:13 AM):
呵~~d大,您可以試試看喔~~260度 我怕板子會爆或起泡且肯定變型喔~~

网友D:
土炮“底火”真的很重要!楼大的土炮BGA很成功呵,恭喜!
但我好奇想知道这775座的塑料是耐高温的么?楼大的上部火力开到了400℃也不熔化么?还是它的材质不是塑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炮“底火”真的很重要!楼大的土炮BGA很成功呵,恭喜!
但我好奇想知道这775座的塑料是耐高温的么?楼大 ...

一般晶片植球 熱風槍我都開330度 3.5的風就夠了, 同樣條件板上植球植不上去,需加溫加到400多度才有辦法植上去,至於回焊就用一般溫度就行囉,有興趣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
大大真的很強大,小弟以前是RMA,最難換就是CPU座,再來就是伺服器GPU,CPU座可以上到300度沒記錯的話,CPU或GPU旁邊電容一定要拿下來,不然會爆,還有一個方式加高溫膠布貼一好幾圈,我們是偷懶拆網路座鐵件加高溫膠布放在電容旁,熱風吹不到有時就沒事,哈!有事就…換吧!
以前都亂對位子,對大概就上回焊機,失敗率很大,都再會拿另一板子再對照一下位置,很懶得用回焊機的CCD照,超麻煩。CPU座不好換是因為鐵件吸熱,造成整體溫度不均衡或不足而常常空焊失敗。無鉛超級不好換。

网友:
恭喜wanjonwan大完修 真是功夫了得

网友(2014-12-19):
謝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多看文章多學到一課了、、

网友:
恭喜  wanjonwan大大  完修--功夫真是了得

网友:
厲害喔  CPU座連原廠都覺得良率不高了,您可以更換OK証明了手藝已達爐火純青。  恭喜!!
套一句撞球點評,這是細膩度的展現

网友E:
請問同樣是這塊板子有大大們碰到過BIOS壞掉的嗎?
小弟最近拿到一塊M-BIOS針腳有些許看似焦黑但又不是燒焦
可以開機也可以進BIOS
但要進系統前就出現
MAIN BIOS CHECKSUM ERROR
Retreiving recovery source from HPA.... HPA BIOS recovery not available
Retrieving recovery source from Back-up BIOS.... Done
Writing BIOS Image....
就一直卡在這邊不動了
M-BIOS有換過一顆空白的也一樣
甚至B-BIOS跟M-BIOS互換狀況也一樣
照理說兩顆BIOS應該是好的
接下來不知道怎麼辦了
敢請大大們不吝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同樣是這塊板子有大大們碰到過BIOS壞掉的嗎?
小弟最近拿到一塊M-BIOS針腳有些許看似焦黑但又不是燒焦

換條記憶體試試。

网友:
回大大
已有換過了但還是一樣

网友:
各位同好打個廣告CF-260三溫區返修台出售 小弟因為生病原因無法再做精密維修工作,要出售返修台有誠意價格一切都好談,這台返修台使用不超過10次另外再送2馬力排煙機 30公尺伸縮排煙管 排煙罩 歡迎短訊詳談

有好的工具可以讓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讓想做維修的你或是已經在做維修的你能夠生意滾滾來

零配件都在還有原廠教學光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