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3842晶片電源內的是甚麼零件

楼主(2014-11-17):
因看不到零件編號,圖中紅圈二個是甚麼零件,一個是四腳另一個是三腳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一個是Q7(晶體管),另一個是D12(二極體),代碼不明顯,無法找到正確型號.

楼主:
圖 片近影

楼主:
ibm電源是16v4.5a  輸出,用在 T20筆記本,各位 有這電路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是Q7(晶體管),另一個是D12(二極體),代碼不明顯,無法找到正確型號.

請問圖中那Q7晶體管面第一行印編號AL,第二行好似OC或0C,QC
你知是甚麼零件?謝謝

网友A:
有一個編碼為ALO的型號為KTC3875的NPN電晶體,請自行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編碼為ALO的型號為KTC3875的NPN電晶體,請自行參考.

謝謝版主
電晶管印的編號應是AL  OC,但查了久都查不到是甚麼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2SA1900 -Q  AL Q, C for lot code

謝謝 感激 原來編碼是 AO QC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2SA1900 -Q  AL Q, C for lot code

因電源短路燒了幾個零件,圖中好似D12損壞了,
請問大大知D12是用甚麼型號,D12表面只能看到3字,謝謝
這電源型號是IBM 02K66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2SA1900 -Q  AL Q, C for lot code

不緊要,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2SA1900 -Q  AL Q, C for lot code

請求大大看看圖中D12已放大,可知是甚麼型號,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求大大看看圖中D12已放大,可知是甚麼型號,謝謝

會是1SS181嗎,編碼A3
如果是可用2個1N4148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是1SS181嗎,編碼A3
如果是可用2個1N4148替代

若是假定是 a3X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 ... gest&gws_rd=ssl

就有另一個可能內部diode極性相反  要跑一下實際電路LAYOUT 看看接到哪裡 做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