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55-p 霍爾感測器自製電流表

楼主(2014-11-17):
上次於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38-1-1.html
承蒙指導之後,將元件利用洞洞板固定,自製了電流表如下,
實測之後,可以滿足在下的需求,測量0.2A以上的電流

全體照,輸出/入端採用一般常見的接頭.電源使用三串18650.

元件近照,

100歐姆電阻,前後使用電阻過長的引腳製成測試環,使用時將三用電表接於此處,測量電壓.

以上,獻醜.

補充內容 (2014-11-17 11:08 AM):
圖中LA 55-p 霍爾感測器本體 在下為了提高感度,測量線繞了10圈,已經是滿滿的了.

网友:
資料補充

la 55-p e.pdf

484.88 KB, 下載次數: 38

网友:
請問哪裡買得

网友A:
請D大補充說明圖中電源及紅黑線接頭的用途.

楼主:
在下是從廢板拆的,但是GOOGLE發現很多地方有賣.
xiaolaba 大有需要的話如果只要一個,在下可以再翻翻看有沒有可拆的....
請PM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D大補充說明圖中電源及紅黑線接頭的用途.

是我嗎?
電源就是從18650串聯接出大約12V,因為是廢料做的,所以18650接線出來的黑線是負極,白線是正極.
電源板端黑色是負極,接到二樓雄爸爸幫貼的圖的"-Vc",紅線是正極,接到"+Vc".而M出來的"0V"在下就直接接到負極去了.
所用的接頭是"AMP"製,剛好手頭有多的,就拿來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下是從廢板拆的,但是GOOGLE發現很多地方有賣.

你的廢板跟別人都不同喔.
好高級的廢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廢板跟別人都不同喔.
好高級的廢板 ...

其實就是上次拆到真空可變電容同樣的廢料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是從廢板拆的,但是GOOGLE發現很多地方有賣.
xiaolaba 大有需要的話如果只要一個,在下可以再翻翻看有 ...

大大你好, 看到有的話請幫俺留幾個, 那個20mA 的最低測量值很吸引呢.
另外請教你, 那條綠色的線可以撐到 10A 嗎, 如果只要到 3A, 可以用細一點, 然後多繞幾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你好, 看到有的話請幫俺留幾個, 那個20mA 的最低測量值很吸引呢.
另外請教你, 那條綠色的線可以撐到 1 ...

xiaolaba 大,那條綠線是AWG14 單芯線,所以應該耐10A沒問題.
但是霍爾感測器要幾個是不太可能,運氣好應該還有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那條綠線是AWG14 單芯線,所以應該耐10A沒問題.
但是霍爾感測器要幾個是不太可能,運氣好應該 ...

謝謝大大, 不打緊
沒有的話就不要麻煩你去特別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