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章洗衣機不開機

楼主(2014-11-17):
洗衣機是2011年7月買的, 用了一年零一個月後, 即2012年8月(剛過保!!!!!), 有一天開不了機, 開機後LCD顯示只有背光, 沒有數字.剛過保一個月! 是學SONY 的裝了計時器似的!
沒辦法, 先拆了再說!!! 拆開後, 找不到異樣, 隨後又能用了, 能開機了, 就裝回繼續用!
但到了前天(就這樣又騙了2年半), 同樣的症狀又來了, 之前幾個月拍拍它就能開, 但前天怎拍都開不了
唯有再拆吧, 拆開後, 以後是虛汗問題, 主板全部接點都補汗, 裝回情況一樣, 後來試到只要甩了主板上的 J16 5針插就能開機.
但又發覺不插5針插是能開機, 但按START 是不能洗, 要把 5針 插接回才能開始洗, 5針插是接到上方一個白色盒子上的 J1 插, 追線路看到J1 插是接到盒子裡的 RELAY2, 試過RELAY 拆開清潔接點, RELAY 線圈量過也沒有斷, 盒子裡的板也有補汗, 還是一樣
請問大大維修方向是該向那方走?
是FIRMWARE 問題?
不接5針插不開機又不能洗, 是安全裝置?
昨天不理了, 先甩插, 開機, 再插, 先洗了2機的衣服, 說來奇怪, 洗完2機的衣服後, 那5針插沒甩開, 關了又能開, 試了幾次都行, 但出去後晚上回家再試, 又不行了

感謝各大大解惑n_167|

楼主:
現補上照片
銘牌

銘牌

銘牌

外觀

外觀

外觀

楼主:
主板

主板

主板

甩了就能開機

主板的J16插

主板的J16插

主板的J16插

盒子的J1

盒子

盒子

盒子型號

盒子裡的板

盒子位置

网友:
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29187-1-1.html

要有廠牌.機型等以利日後查詢快速

楼主:
銘牌已有廠牌 機型了
廠牌:金章
機型: ZKH21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銘牌已有廠牌 機型了
廠牌:金章
機型: ZKH2125

標題要有廠牌.機型等以利日後快速查詢.

网友:
金手指補錫~

网友:
http://www.eserviceinfo.com/inde ... earchstring=Zanussi

參考看看, 通常原理類似

不開機, 有東西氧化或漏電, 看看是不是按鍵開關用了 ADC 讀取一串按鍵對地電阻的設計

网友:
這種透過邊緣端子接觸的插座,如果針腳(線端)沒異常,也不太建議在PCB板端補錫,因為錫上有焊油,反而會造成接觸不良;尤其洗衣機是運轉震動/潮濕的家電,久了一定出問題。

楼主:
RE: 金章洗衣機不開機 ZKH-2125

引用 网友A:
標題要有廠牌.機型等以利日後快速查詢.

謝謝指導, 但我曾試編輯主題, 好像不能改n_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