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看起來真的很好玩,想動手做給小孩玩。請問高手..

楼主(2014-11-17):
如題

實體參考這裡連結

請問除了usb插版跟電容還有手機震動零件,還須注意什麼嗎?大家來集思廣益一下!

网友A:
背面有電池及充電保護電路

楼主:
看來我只好做這種的...

沒得充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電池及充電保護電路

看图像是最简单的电动玩具,没有电池及充电保护电路,那个电解电容估计是6.3V几法拉(F,1F=1000000μF,一法拉等于一百万微法)的小体积大容量电解电容,这就是供应小电机的储能电容,相当于电池使用一段时间,电容放电后通过USB插头充电一分钟几十秒(视容量大小而定)后又能使用,大陆早就有电容当储能电池用的城市公交车作为市内客运,每到一站上下客时间就对电容充电一次。

网友:
改用"金電容"可以跳更久
充電串一顆電阻限流
輸出再加個開關控制就更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只好做這種的...

沒得充電的

这个成本太高,钮扣电池用于电动机很快就用完电,要换电池或对电池充电才能继续玩,钮扣电池是不可以快速充电的,第一个用大容量电解电容的成本低,可以快速充一下电又能用。

网友B:
根據各位大大的回答,做出來了.
底板是洞洞板,震動馬達是某隻山寨機,從廢板拆下的"金電容" 0.047F 5.5V
由尾部開關切換充電與震動
只能動約三秒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據各位大大的回答,做出來了.
底板是洞洞板,震動馬達是某隻山寨機,從廢板拆下的"金電容" 0.047F 5.5V
由尾 ...

如果用學姐的那顆...超級電容(法拉電容)...

會不會..檔卡久???

http://bbs.pigoo.com/thread-52569-1-1.html

网友D:
震動馬達 樓要歪了
我是覺得說7414  LED閃爍器比較好

畢竟電路簡單 爾且有光     單純只是震動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學姐的那顆...超級電容(法拉電容)...

會不會..檔卡久???

阿舍大,在下只是剛好有料,玩玩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動馬達 樓要歪了
我是覺得說7414  LED閃爍器比較好

人家就是看上它會跑來跑去的啦.
只會閃爍可能不夠吸引人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學姐的那顆...超級電容(法拉電容)...

會不會..檔卡久???

用一5顆大約20倍.
不知那個小馬達是幾v的?
若是3V可能得用兩顆串聯,這樣充電一次大約可以玩1分鐘,也不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只好做這種的...

沒得充電的

用3V的水銀電池,太粗本啊啦.
那個牙刷怪以前我有看過.
你可以用兩顆1F/2.7V的超級電容,就可以玩較久了,也不用浪費那個水銀電池的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學姐的那顆...超級電容(法拉電容)...

會不會..檔卡久???

一只2.7V1F电容不能直接通过USB插头充电,因为USB插头是5V电源,如用两只电容串联容量减半只有0.5F,只用一只2.7V1F电容通过USB插头充电的话要串联电阻后并接一只2.7V稳压管箝位。

网友:
這個twitter有背後電路,
https://twitter.com/craftyrobot

看來是總共只用了一個PNP電晶體,兩個二極體(一個充電用,一個馬達反接),兩個電阻(一個充電限流,一個PNP基極用),正面只有電容及馬達。充電時馬達不會動,拔下後馬達就直接動作。
看來是應該是使用5.5v的大容量金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