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AMSUNG 55吋液晶電視 這是什麼零件?

楼主(2014-11-17):
原本是查亮線,結果變成白霧。
各位先進大大請教這個零件:
牌子:三星 UN55ES8000F

牌子

牌子

T-CON

T-CON

T-CON

型號

t-con型號

t-con型號

這是爆了的零件:

這是零件

這是零件

求救上面紅色的是什麼零件?

网友A:
應該是OPA
-------------------------------------------------------------
http://www.iml-inc.com/zh-hant/標準產品/
這家很少datasheet

http://www.google.com/url?url=ht ... 4O-nQtstVC671z6fnaA

比較常看到的 i7824 (iml7824) 標示方式
http://s.taobao.com/search?q=i78 ... d=staobaoz_20141117

http://wenku.baidu.com/view/65e7c66867ec102de3bd891c.html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OPA

http://www.iml-inc.com/zh-ha ...

謝謝D大,
運算放大器!台灣買不到吧。

网友:
參考 Samsung 的 Service Manual, 這顆似乎與 Maxim MAX9650 相同!

MAX9650ATA+  High-Current VCOM Drive Op Amps for TFT LCDs
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MAX9650-MAX965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