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請教

楼主(2014-11-17):
如題這顆電容器的規格還有哪裡買的到

麻煩痞友們 謝謝

网友:
啟動電容 60uF  ??

是接在哪裡的呢    避免誤判要確定一下

网友A:
這個是閘流體模組,並非一般的啟動電容,可能是用於控制系統的.
1. THYRISTOR MODULE SCK79P401D 606K-01.

2. THYRISTOR MODULE SCK79P401D 606K-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閘流體模組,並非一般的啟動電容,可能是用於控制系統的.
1. THYRISTOR MODULE SCK79P401D 606K-01.

感謝scottwang, 他是在1台日本機器上的3相橋整後 跟1顆400v1500u 並聯

楼主:
我也是猜 400v60u 但是不敢確定

网友A:
它是只有兩支接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只有兩支接腳嗎?

沒錯 ,就圖片上的那兩隻腳

网友:
後端是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就圖片上的那兩隻腳

本來我在想它裡面是裝SCR or TRIAC 之類元件再加電容在裡面,以做為電路保護之用,那應該是最少為3支腳才對,但是它只有兩支腳.

也許內部也有可能跟我想的一樣,但是早期只有出兩支腳,卻發現控制上會有問題,所以現在都出3或4支腳的模組,也因此現在找不到2支腳的 ...

楼主:
後端是接著2顆 150A IGBT 如圖

网友B:
高雄的話可以找品街電子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雄的話可以找品街電子問看看

感謝你 我問過了 他沒 可能要來去找同行看有沒有殺肉品了n_10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我問過了 他沒 可能要來去找同行看有沒有殺肉品了

CBB電容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