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oundman X1高音問題

楼主(2014-11-18):
大家好:

目前有一個喇叭如下圖,現在只要撥高音都會破音,左右聲道正常。

不知道該怎麼查修?請大家給一下建議囉。感恩~

Speaker

Speaker

网友:
拆了他在說

圖要自己拍  不然沒人能幫你

网友:
破音......沒有實際聽文字描述會有些差距,
就擴大機本身來說,破音應是訊號過載,造成波峰被切割失真,

另一種破音發生在喇叭,音盆破了、音圈過熱澎脹,等產生的異聲,

所以要分辨是在那一個單元才好下手。

网友:
先確定失真(破音)主因,才能確定原因先調低音量看看
如果還會失真,就有可能是放大電路問題

网友:
破音, , 可先拆開看看喇叭單體有無異樣.

楼主:
調低音量會改善, 目前是調低到1/4音量已經幾乎聽不到聲音.
1/2音量時, 會有小破音. 3/4音量破音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調低音量會改善, 目前是調低到1/4音量已經幾乎聽不到聲音.
1/2音量時, 會有小破音. 3/4音量破音嚴重. ...

你到底拆了沒

是真想修  還是想考驗大家的判斷力

至少也附一張內部圖吧n_102|

网友:
身邊有沒有現成零件--鋁電解電容
電源濾波用的電解電容  加併一組試試

网友:
楼大不拆机人家是帮不到的啦!破音上边大大们都说了,要么是喇叭有问题(自身、安装),要么是电路问题(电源、功放)。这类有源音响电路不会复杂,你把PCB晒出来大家说不定很快能帮到你!

楼主:
Sound

Sound

終於把喇叭給拆開了,膠黏的非常的緊。
請大家幫忙看看該從那邊下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把喇叭給拆開了,膠黏的非常的緊。
請大家幫忙看看該從那邊下手了。

再看看正面的紙盆有沒有破損
要仔細看,不然看不出來

另外還有檢查結合處是否不夠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