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計頻器

楼主(2014-11-18):
昨天有PO文發問

不過好像違反版規 被刪除了

所以只好再問一次了

我有使用555元件做出計頻器

使用了三塊版子才做好的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當我輸入正弦波或三角波的時候 計頻器顯示都正確

但輸入方波時 計頻器顯示卻是頻率的兩倍

舉例來說:當輸入正弦波或三角波60HZ 計頻器顯示60HZ
             但輸入方波60HZ 計頻器卻顯示120HZ

請問有哪個地方錯誤了 該如何解決?

网友A:
測試輸入的局部線路呢?
有無放大?有史密特觸發?正或負緣觸發?濾波器?
有線路圖才能知道您的問題在哪邊。

网友B:
看你也真有心.
電路圖?
要貼麵包板照片,請貼最少3張,左右各一張,中間的一張有跟左右稍為重疊到,都要清楚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輸入的局部線路呢?
有無放大?有史密特觸發?正或負緣觸發?濾波器?
有線路圖才能知道您的問題在哪邊 ...

我是先用multisim 畫成電路圖用電腦模擬

用電腦模擬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結果都是正確的

可是按照電路圖用硬體來做

就只有方波這部分 輸出的結果是兩倍的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也真有心.
電路圖?
要貼麵包板照片,請貼最少3張,左右各一張,中間的一張有跟左右稍為重疊到,都要清楚的 ...

我有先用multisim 在電腦上模擬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都是正確的

然後按照電路圖做成的電路板

方波這部分 就是輸入的兩倍頻率

如果麵包板需要三張 可能要等晚上回去才有辦法補上照片了

网友C:
請勿使用重複帳號  請於七天後回歸本尊

另外還需要確切的 IC編號  最好是可以電路圖直接PO

另外如果可以把右邊兩張麵包版 焊接起來比較妥當
減少連結器的數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電線會有寄生電感跟電容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勿使用重複帳號  請於七天後回歸本尊

另外還需要確切的 IC編號  最好是可以電路圖直接PO

計數器:74LS90
鎖存器:74LS273
譯碼器:74LS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勿使用重複帳號  請於七天後回歸本尊

另外還需要確切的 IC編號  最好是可以電路圖直接PO

我這電路圖模擬的結果都是正確的

是麵包版的方波 有錯誤

网友:
看不清楚的電路圖~
不過猜測問題在前半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計數器:74LS90
鎖存器:74LS273
譯碼器:74LS47

有問題的前面的 電路

後面的焊在萬用板上
前面的要慢慢量電壓了

有示波器或是具有頻率計的電表嗎??

网友D:
如果你有訊號產生器跟示波器,這問題很好解決。
後面7段沒加電阻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問題的前面的 電路

後面的焊在萬用板上

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有訊號產生器跟示波器,這問題很好解決。
後面7段沒加電阻喔?

有訊號產生器跟示波器

想請問一下 該如何解決?

七段那裡 一開始我有加電阻

可是後來 在測正弦波的時候

有電阻跟沒電阻 好像沒什麼差別

我就把它拔掉了

所以請問一下 七段加電阻的作用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訊號產生器跟示波器

想請問一下 該如何解決?

就分段量了喔~~~
你的電路圖我視力真的不好,沒辨辯識底下那2顆 IC 是什麼~

我就假設:
1.最底下那顆是波形產生器好了,它的輸出,請量出波形與時間標示。
2.中間那顆,就計數 IC ~請標示它的輸出波形與時間標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訊號產生器跟示波器

想請問一下 該如何解決?

加電阻是預防7段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分段量了喔~~~
你的電路圖我視力真的不好,沒辨辯識底下那2顆 IC 是什麼~

不好意思

因為電路圖很大 所以要截全部的圖 就只能比較小

請問您說的底下兩顆IC 是指電腦的電路圖 還是麵包版的圖?

波形產生器是說 我用555做成的脈波形成電路 那個部份嗎?

我電路圖的順序從上到下是ED七段顯示器>譯碼器>鎖存器>計數器>555時基電路跟閘門電路>555脈波形成電路>信號產生器

補充內容 (2014-11-20 11:45 AM):
已補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電阻是預防7段燒掉。

那跟我想的一樣 是防止燒掉

但是一開始 我用單一5V電源供應器

然後七段顯示器的燈很亮 很熱 我也很怕它燒掉

我就裝上電阻 但我發現 還是一樣很亮很熱

所以後來 我就使用兩台電源供應器

一台提供5V給前面的元件跑

一台設定2.2V給LED七段顯示器使用

因為LED七段顯示器規格表 寫標準是2.2V

燈就不會很亮 也不會發熱

所以我就沒接電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跟我想的一樣 是防止燒掉

但是一開始 我用單一5V電源供應器

這個電路成本高又耗電又佔體積。你有計算過嗎?

网友A:
不是我愛說樓主,您要人家幫您想辦法解決目前的問題,放了一張不清不楚的圖要讓人家猜猜看是要怎麼連接嗎?
大圖縮小有很多方法,裁空白邊是一種,要直接縮圖也不要縮到看不清楚細節,我就不相信樓主的電腦能夠看清楚這張縮小的線路圖,不想縮圖或裁邊也能直接轉 PDF 檔放在附件貼出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分段量了喔~~~
你的電路圖我視力真的不好,沒辨辯識底下那2顆 IC 是什麼~

跟你的視力無關啦,就跟國外講的,請一個會讀腦波的來,不然請神來,神若忙著幫孫悟空,那就請神龍來幫忙,神龍若說祂不想來,那就沒輒了.

网友F:
1.顯示器的限流電阻數值過小會有發熱現象.已經進入實際接線,怎會漏掉限流電阻的計算?
2.所用的方波在模擬時與實測時的準位是否相同?(是具正負準位,還是只有正方向準位?)

网友C:
出問題的地方在邏輯門

計數器之前全部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路成本高又耗電又佔體積。你有計算過嗎?

我知道阿 而且精確度也不夠高

不過我就是在實驗做做東西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愛說樓主,您要人家幫您想辦法解決目前的問題,放了一張不清不楚的圖要讓人家猜猜看是要怎麼連接嗎? ...

我也不是縮圖 我只是在MULTISIM這套軟體裡

顯示整個完整的電路圖 顯示完就這麼小了

我明天去用電腦 把他分段拍吧

抱歉喔

補充內容 (2014-11-20 11:45 AM):
已補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視力無關啦,就跟國外講的,請一個會讀腦波的來,不然請神來,神若忙著幫孫悟空,那就請神龍來幫忙,神龍 ...

喔 然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顯示器的限流電阻數值過小會有發熱現象.已經進入實際接線,怎會漏掉限流電阻的計算?
2.所用的方波在模擬時 ...

1.我給1K電阻 2K電阻 10M電阻 結果都是會發熱

所以我解決方法 就是直接另外接個電源 專門供應LED顯示器

這方面沒有問題喔

2.方波在模擬跟實測的準位都是一樣的 (都是具有正負準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問題的地方在邏輯門

計數器之前全部重接

好 我明天試試看 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我給1K電阻 2K電阻 10M電阻 結果都是會發熱

所以我解決方法 就是直接另外接個電源 專門供應LED顯示器

>>1.我給1K電阻 2K電阻 10M電阻 結果都是會發熱
這個應該是單純打錯吧,5v電源用10M電阻,LED會發熱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吧
7段限流電阻沒那麼麻煩,有沒有電阻是差蠻大的吧,不過LZ大概也不會在意的
而正弦波及三角波都正常,那應該是方波產生本身的問題較大
因為出現倍頻這個答案,畢竟計數器只是正或負緣觸發
正弦也好三角也好都要在上升或下降過程中才產生觸發計數
即然有示波器和信號產生器
那麼把555產生的方波和信號產生器的方波用示波器一起看,大概就知道原由了吧

网友B:
然後就是大家都在等電路圖,"蝦"猜 ...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我給1K電阻 2K電阻 10M電阻 結果都是會發熱
這個應該是單純打錯吧,5v電源用10M電阻,LED會發熱應該是 ...

沒有打錯唷 我朋友當時也叫我插電阻試試 我試過這三個 結果都是會發熱 而且一樣都很熱

所以我們兩個也覺得很奇怪 才會去裝另外一台單獨給LED較小電壓

我明天會試試看555產生的方波 跟信號產生器的方波 一起看

但我不知道看不看的出原由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後就是大家都在等電路圖,"蝦"猜 ...

喔 我知道阿

有回答我的 我也都很認真在跟他們討論

我明天也會分開拍大一點的圖 放上來

補充內容 (2014-11-20 11:46 AM):
已補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打錯唷 我朋友當時也叫我插電阻試試 我試過這三個 結果都是會發熱 而且一樣都很熱

所以我們兩個也覺 ...

10M是不可能熱的

10m的話也不會發熱

電阻會熱不要理他 整套就只用 5V 電源一套就好不要去另外給

接個300歐姆以下的電阻限電流     LED不能熱  電阻隨便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打錯唷 我朋友當時也叫我插電阻試試 我試過這三個 結果都是會發熱 而且一樣都很熱

所以我們兩個也覺 ...

你要看的是
555  輸出

555接到一個晶片  那個晶片 會有信號輸入  那邊要看

總而言之  整個電路的點都要看一次
模擬器 比對看看

先從輸入開始量  信號怎麼跑就怎麼量  一定可以抓到問題點

楼主:
把電路圖分成四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是不可能熱的

10m的話也不會發熱

呃...可是我真的裝了1K 2K跟10M測試

只用一個電源供應器提供5V的話 LED顯示器 真的很熱 而且原本該是紅光 因為太亮 而顯示到金黃色的光

的確是過熱 很燙!

電阻並不會熱 熱的是LED顯示器

我也很想只用一套5V的電源 但是LED真的很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呃...可是我真的裝了1K 2K跟10M測試

只用一個電源供應器提供5V的話 LED顯示器 真的很熱 而且原本該是紅 ...

您該不會是在...藍色圈圈的地方...接了1K 2K跟10M測試吧???

330歐姆...應該要有28顆...接在綠色圈圈的地方....

若有錯誤....請大大們指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該不會是在...藍色圈圈的地方...接了1K 2K跟10M測試吧???

330歐姆...應該要有28顆...接在綠色圈圈的地 ...

沒錯唷 我是接在綠色圈圈的地方

也就是LED顯示器腳位跟譯碼器74LS47腳位之間

就是因為原本我接這裡 LED還是發熱 我就問了一下朋友

朋友就叫我接看看藍色圈圈的地方 也接一個電阻

一樣是發熱狀況

所以我才用了另外一台電源供應器給LED顯示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呃...可是我真的裝了1K 2K跟10M測試

只用一個電源供應器提供5V的話 LED顯示器 真的很熱 而且原本該是紅 ...

你可能是未將7447與顯示器間的短路線拆下,而是直接在短路線上並聯了限流電阻.

网友I:
應該是接線能力有問題,電阻一定有作用,你接上電阻後量一下電阻應該是被你短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是未將7447與顯示器間的短路線拆下,而是直接在短路線上並聯了限流電阻. ...

想請問一下 短路線 是什麼嗎?

再者就是 有沒有接電阻 跟測量方波信號會出現倍頻 有關聯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應該是接線能力有問題,電阻一定有作用,你接上電阻後量一下電阻應該是被你短路掉了。 ...

想請問一下 短路掉了 是什麼意思?

還有 方波信號出現倍頻 跟有沒有電阻有關聯性嗎?

网友I:
你會用三用電表嗎?led的限流電阻在你未接上時你先量一下阻值,電阻接在7447及led之間後在量一下阻值,你的狀況可能此時是量到接近0的值。再來看有沒有U17的8,9,10腳在三種訊號輸入時的示波器波形或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會用三用電表嗎?led的限流電阻在你未接上時你先量一下阻值,電阻接在7447及led之間後在量一下阻值,你的 ...

三用電表會用 但得去借才有

我會去借來量量看

不過我現在的問題是 測量方波信號時 出現會是倍頻

這樣跟LED的電阻 有關聯性嗎?

网友J: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 短路掉了 是什麼意思?

還有 方波信號出現倍頻 跟有沒有電阻有關聯性嗎? ...

原本連接在 7447 與 7 字節 LED 之間的連接線要拿掉以電阻取代,這樣電阻才有限流效果。

方波顯示兩倍頻率是在輸入部分有經過 C1 微分,上緣產生一個脈波負緣又產生一個,所以顯示的頻率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本連接在 7447 與 7 字節 LED 之間的連接線要拿掉以電阻取代,這樣電阻才有限流效果。

方波顯示兩倍頻 ...

哦 所以如果我7447接連接線 到第三塊版子 再接電阻到LED顯示器

這樣電阻是沒作用的嗎?

但是 如果不先接連接線到第三塊版子 我電路圖放不下

一定只能7447接電阻再接LED顯示器這樣嗎?

C1是指電路圖的C1電容嗎?

輸入經過C1微分 可是我正弦波 跟三角波 也都有經過

為什麼只有方波是倍頻?

网友I:
做出來有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實作的東西跟原電路不相符,一個是電路設計有問題。而你應該兩者都有。第一項你可以把你原來接上LED限流電阻的照片秀出來就知道了,第二項你用不同波形輸入得到不同的結果是電路設計不是你所想要的,那就是設計錯誤而不是為什麼,不好意思的說,我不知道你在堅持什麼,你的東西就是有問題,別人沒看到東西只能用猜的,你應該仔細的再檢查,而不是那麼有把握的都不會接錯線路,我想所有的前輩也是這樣過來的,應該沒人會說自己從沒接錯過電路,如果說的讓你不舒服,我真的就不好意思了,因為那不是我的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出來有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實作的東西跟原電路不相符,一個是電路設計有問題。而你應該兩者都有 ...

其實我一開始就有說 我使用電腦模擬的結果 是"正確"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所說的電路設計哪裡有問題!

再來實作的東西跟原電路不相符 其實我也是檢查了很多遍

還是有方波會出現倍頻 我才想來這邊問問看 是不是有哪裡錯了

在來就是 "我的問題是方波信號顯示的頻率會是倍頻"

可是後面討論卻是 我LED有沒有加電阻 然而我一直詢問 有沒有加電阻 是不是會影響倍頻

也沒有人說個實際的說法 更何況 我是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三種信號都使用相同的電路 去測

只有方波有問題 我才有疑問! 如果今天三種都倍頻 那很明顯的 是我電路接錯!

我相信也就是我的電路板有問題 才會出現方波是倍頻

可是 我也是按照電腦模擬的設計圖 來接線 也檢查過很多遍

還是這樣的結果 才會來這裡發問 我並沒有說 我很把握沒接錯線路

我是想知道 可能發生錯誤的點 在哪裡!

如果回答得讓你不舒服 我也真的不好意思了 因為這不是我的本意

還是謝謝你的回答囉

网友:
那你先試著把C1拿掉,用線跳過去看看,我不知道電壓準位後面接不接受,講電路接錯是指LED限流的部份,跟倍頻沒關係,只是連這個都做不好,很多前輩就認為是程度很差的,什麼錯都可能會犯,所以變成所講的大家都半信半疑,只有把所做的過程用照片秀出才會認同,因為最簡單的限流電阻會無效,我學電子三十幾年還沒看過,所以想看看你之前LED接上電阻的麵包板,讓我聞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 短路掉了 是什麼意思?

還有 方波信號出現倍頻 跟有沒有電阻有關聯性嗎? ...

限流電阻 330 ~ 1K 不等...

网友:
別動火氣 !可以考慮抓幾個測試點做觀察,再繪成 Timing Chart (時序圖) 更有助除錯,例如 XFG1輸出點、U1.2(或 U1.6)、U1.3,分別比較不同波形輸入時的各點有何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入經過C1微分 可是我正弦波 跟三角波 也都有經過

為什麼只有方波是倍頻?

是您電路圖上的 C1 ,既然有示波器何不勾一下 C1 前後兩端的波形?比對一下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

网友:
同步問題吧
這電路是版大自己設計的吧?
有創意。

网友:
另一名稱:相位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會用 但得去借才有

我會去借來量量看

當然有關
你TM電阻接錯了 你說這是不是大問題

一個問題是種種失誤所造成的

必須要修正錯誤才能解決問題
可能有人講話78了點  但是總比那些看到不講的人好很多了

网友:
此電路應該不能稱為計數器。

网友:
請問這個電路是想量什麼的頻率?如果是要量市電,要用變壓器隔離,波形整形電路要設計好。
如果單純只是量數位訊號(0v~5v)的頻率,直接接上7490即可。
訊號產生器可調正負2.5v,再準位往上加2.5v,變0v~5v。
整個電路還有很大的改進及設計空間。
led可用5v加330歐姆,發熱是一定的,因為你不是用掃瞄的方式。

网友:
這個能倍頻的電路,請保留下來,以後你可能會用的到。

网友:
其實東西是學不完的,電路你接出來了就用示波器找出跟你想的不一樣的地方,就可先知道問題點了,要叫我們自己做個電路來測其實是有點不大可能,所以只能用嘴砲猜的,你直覺的認為三種不同波形你有截過就會是一樣的東西,其實不一定,是要看你的電路,因為方波邊緣是比較垂直的,所以表示它比另兩種波形多出更多的高次諧波,而後面有電容電阻串接的電路是一個高通濾波,所以電容之後的波形有可能會跟你想的不一樣,本來是希望如果你真的有測到這樣的現象,表示我猜對了,再講原因,若猜錯了也不用講那麼多。當然我講的比你做的還快。也不知道我在心急什麼,可能就像猜燈謎一樣,大家一直猜而答案一直不出來的心情。在google上找圖片看看"諧波"可了解一下意思。

网友:
不懂樓主為何要堅持要用 555 來做計頻器?輸入的電路根本就不需要用 555,可以說是多此一舉,只有多增加困擾其現象您已經知道而其原因已經有多人提到了。

用 LS00 空閑不用的邏輯閘就能做輸入整形電路而不用多增加元件,您可以先去搜尋再畫不出來可以回來問問。
還有空閑不用的邏輯閘的輸入腳要給他接地或接正電(有人稱”歸屬“),否則會引起不穩定甚至振盪現象,這些都是模擬器軟體跑不出來實際會發生的現象。

网友E:
算了一下此電路的一些數值用元件用法~
大概整理了一下與板主回答的話裏的意思:

1. 板主誤以為 pull-high resister 的用法就是限流電阻的用法~
   此處因板主沒提供發生問題時的真實照片,只能由板主的說文解字裏大約猜出。
2. 此電路2個 NE555功能。
輸入端應該設計為可調整觸發準位,由那串接二極體各2組得知,此處的原設計出處應為正負信號都能處理,但應該有修正更改為 Vcc-GND
3. 第2組 NE555 由電阻 R1 10.6k R2 3.7K C=100uF 得知~ Freq = 0.8 Hz. T1 = 990ms T2 = 249ms
http://gc.digitw.com/Program/NE555-CALC/555%20Timer%20Calculator.htm
計數990ms 後會停止 249ms 再計數~此處的設計計數 990ms 後會停止計數並 latch 到 273那~

此設計是滿有趣的~有原創的 feel~

補充內容 (2014-11-21 05:25 PM):
寫錯寫錯,麻煩幫改一下~ 時間已超過了,我不能改了~謝謝

网友:
其實施密特用555實現對於DIY是很好的
這個電路樓主一定是很想實現

靜候佳音    一定要有回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了一下此電路的一些數值用元件用法~
大概整理了一下與板主回答的話裏的意思:

我在第3帖就有說了,結果到現在都還沒有影子喔:

要貼麵包板照片,請貼最少3張,左右各一張,中間的一張有跟左右稍為重疊到,都要清楚的喔.

网友:
你也可以用ICM7217試看看,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47901.html
這個網頁給你參考,另外再針對你要量測的訊號,整成數位訊號。
還有,如果以後想用單晶片的話,把antlu的程式改一下也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