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36Z零件求助

楼主(2014-11-18):
各位痞大日安,該機編號PQ12(SI4835DDY-T1-E3-SO8)P_MOS(照片一)壞了,針對該零件,請教各位前輩如下:
1該零件可否用SI4835DY換?因為在露天 SI4835DY的零件比較好買。
2FDS6675BZ_SO8的零件(比較便宜)也可以代換原來的SI4835DDY(價格比較貴)嗎?
敬請各位前輩指點,謝謝!

网友A:
SI4835DDY Id有-13A.td(off)=32ns,fall time約9ns---較高頻用的吧,快昇快降高負載(相對下面2顆),應該比較貴.
SI4835DY Id只有-8.8A太小有風險...別衝
FDS6675BZ Id有-11A,拚拚看.但td(off)=120ns.fall time約60ns,,高頻高duty時容易來不及OFF就ON...變成短路
以上是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楼主:
感謝tuned26大的熱心與專業回應 ,這顆編號PQ12的P_MOS管是應用在筆電電池對全機作供電的 ,應該就是您所言的有快昇快降高負載的特性,小弟仍將會考量用原來的型號更換,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4835DDY Id有-13A.td(off)=32ns,fall time約9ns---較高頻用的吧,快昇快降高負載(相對下面2顆),應該比較貴 ...

正確!零件於原廠都是考量設計過,才用此元件,以前我是設計 工程師,很注意這小細節!因此建議 yametofo 大大 零件請勿用錯呀!盡量以設計的零件更換之!

楼主:
感謝rrb560925大與duncan大的回應,小弟已訂購和原來相同的零件,謝謝樓上各位前輩給與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