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AZDA汽車六角鎖關門聲大

楼主(2014-11-18):
我那台MAZDA因門六角鎖鐵勾塑膠護套碎劣,問車料行又無單賣該護套,導至關門時六角鎖勾敲擊ㄇ字型鐵且都要稍用力才能關上,有時都要關第二次(用些力)才能關好,想了想於是拿5C同軸外皮來包那ㄇ字型鐵,一試發現太小片,必須7C同軸外皮才能全包,手上又沒該線材,於是拿了捲式結束帶來裁簡所需的大小,用火烤軟定型後用黏上,關門變輕了,且不會在有鐵撞鐵的噪音,給大大們參考

下圖為我剛換上新的後門六角鎖有黑色塑料護套
下圖為四門六角鎖護套都不見了

拿捲式結束帶裁好後包覆黏合,忘了拿束線帶用銅縣先固定等完全黏合再拆除,但真不好施作,打了電話要女王拿束線帶下來
等乾後拆除就是下圖這樣了
給大大們參考了

网友A:
所以一般只要是塑膠部份壞掉就都是整組鎖具換掉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般只要是塑膠部份壞掉就都是整組鎖具換掉是嗎?

WISH大車料行跟保養廠都是這樣跟我說~~

网友B:
D大, 詢問一下裡面的白色黏膠是用哪種?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車料行跟保養廠都是這樣跟我說~~

唉!這樣的確是很不環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大, 詢問一下裡面的白色黏膠是用哪種?

lazy104大我用導熱膠快乾型的,怕強力膠在外受熱會脫膠,因該還有更好用的膠等大大們提供資訊了^^ T12miKFtpdXXXXXXXX_!!0-item_pic.jpg_210x210.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這樣的確是很不環保。

WISH大,我也覺得車商都準備好要榨消費者荷包,如他是在那ㄇ字鐵環上包覆塑料,換那個應該簡單又省很多的

网友C:
鐵佛龍膠帶就可以輕鬆解決

网友D:
我的米字必須連蛇,
那個塑膠套,也很機車的碎裂脫落。
門常常都打不開。
還好是右後不常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鐵佛龍膠帶就可以輕鬆解決

twm大鐵弗龍膠帶我到有一捲怕會脫膠撐不久說,本想買鐵弗龍管來套怕鐵弗龍表面光滑不好黏,剛剛又想把那ㄇ型鐵拆下,把橡膠用放在鐵鍋煮融把ㄇ型鐵放進去包幾層橡膠,怕未完成吸食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米字必須連蛇,
那個塑膠套,也很機車的碎裂脫落。
門常常都打不開。

雷大您化工強,有那種橡膠類可以把那ㄇ型的包起來的藥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twm大鐵弗龍膠帶我到有一捲怕會脫膠撐不久說,本想買鐵弗龍管來套怕鐵弗龍表面光滑不好黏,剛剛又想把那ㄇ ...

Dave大~~...您弄反了啦!!!

要包橡膠的另一種方法是....把那ㄇ型鐵烤熱.....

放進橡膠粉末........像在浸泡油漆一樣....

如果剪一段...2分的橡膠...套上去.....

缺口的部分.....再用烙鐵熔接....

不知道這樣....行不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ve大~~...您弄反了啦!!!

要包橡膠的另一種方法是....把那ㄇ型鐵烤熱.....

我是想把他包起來不知要用那種材料,把他包起來n_028|有這種材料阿在那裡買呢arthur0518大在化工原料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他包起來不知要用那種材料,把他包起來有這種材料阿在那裡買呢arthur0518大 ...

這個是我在....代工廠看到的加工過程.....

10幾年前....我只有跟他A一些塑膠粉....結果沒試驗成功....

可能是鐵線加熱溫度不夠....表層不是很均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