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搶救兒子天真回憶! NEC511i手機.

楼主(2014-11-19):
充電器
充電器銘牌
手機內銘牌
手機外觀1
手機外觀2
我兒子小時候的照片與影片都存在這支NEC511i手機內,但是~沒有連接線可以接電腦下載!也試過用藍芽傳輸(失敗),也試過用我的3G SIM卡發MAIL(失敗)~~拿去給外面通訊行店家,請他們幫忙(失敗!)
已經沒招了~~~~請問版上大大還有沒有辦法?
兒子已經小三了,開始不可愛,近乎白目!我只能在這隻手機上找到以前天真、可愛的他了~~~~跪求><"

充電器

充電器

网友A:
藍芽傳輸失敗時有沒有試過用不同的藍芽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芽傳輸失敗時有沒有試過用不同的藍芽驅動程式?

換過很多手機試了~~~~

网友B:
可以插記憶卡嗎?
可以的話 移到記憶卡

网友C:
充電接頭跟手機插座部分可以來個特寫嗎?
最後那張圖片看起來像是一般的micro SD接頭,如果確定是,這種線很普遍啊(現在手機,平板很多在用)

補充內容 (2014-11-20 09:19 AM):
打錯了,是micro usb

网友D:
  就算藍芽配對完成, 也不一定能傳輸檔案, 因為 使用手冊 84~86(PDF 100~102) 頁僅提及:
此功能提供下列服務:
•撥接服務- 您的手機可當作數據機使用。
•耳機 / 免持服務- 您可用藍芽耳機或免持套件撥打 / 接聽電話。

  何不試試紅外線裝置? 使用手冊 87~89(PDF 103~105) 頁提及:
您的手機裝有紅外線 (IR) 資料埠,可與其他裝有紅外線埠的手機或裝置進行圖片 / 聲音 /MP3/ 影片 / 待辦事項 / 行事曆 / 電話簿 / 記事簿
的發送和接收。

  不過, 鬼哥君得準備一部有紅外線功能的 PDA 或為 PC 增購紅外線接收 | 傳送裝置, 端看鬼哥君認為值得與否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插記憶卡嗎?
可以的話 移到記憶卡

不能插記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電接頭跟手機插座部分可以來個特寫嗎?
最後那張圖片看起來像是一般的micro SD接頭,如果確定是,這種線很普 ...
不是micro SD.........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藍芽配對完成, 也不一定能傳輸檔案, 因為 使用手冊 84~86(PDF 100~102) 頁僅提及:

  何不試試紅外線 ...

哥~~~~小弟沒唸過啥書,完全不懂您在說啥><"

給條生路走好嗎~~~~~~

且那機器好像聽起來不便宜~~~~有別招嗎??

网友E:
USB迷你紅外線接收器 約300~500

网友F:
插個3G卡 用將圖片包在郵件內寄出

网友G:
找就筆電,有些有紅外線接收裝置,可能會比教快。

网友C:
1) 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10215902116#qna

2) 再去買一支?
全部配件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127182114

网友H:
無線藍芽需雙方同時連線且需基本設定,輸入密碼雙方同意同時設定找到呼叫才可傳輸檔案,不是經常使用操作繁雜傳檔緩慢。不行

光學紅外線傳輸需基本設定,且紅外線雙方需近接無遮蔽物不用密碼,比上面好操作。不行

另外無線2G郵件傳輸需網路公司有簽約且是無線電話費用計(可上網)。不行

剩下就剩該機USB傳輸線,需安裝驅動程式或軟體。不行

哪就沒輒了?

再加個偏方
如果機器畫面能看到,哪就用相機固定翻拍或掃描,諾畫面嫌小畫質不佳,放大後翻拍慢慢電腦接圖。不行

最後嗎?花錢哪就請原廠或專業公司把資料叫出來。

网友I:
真的沒那種連接頭!把手機拆了~再去剪一條usb線,然後找對應的接點,應該就可以用了,我有看上面的說明書,連接電腦也是usb線,至於怎麼用要問論壇的老前輩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那你條電源線改,這樣就不用拆機了)
目前覺得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上面說的紅外線傳輸,就把上面的說明書下載帶去,看看你們那邊電腦街有無紅外線接收裝置的商家(應該是都有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迷你紅外線接收器 約300~500

它的紅外線不知道好的壞的~呆會拿來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個3G卡 用將圖片包在郵件內寄出

試過了~~~發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就筆電,有些有紅外線接收裝置,可能會比教快。

恩~~~呆會試試看!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10215902116#qna

感謝~~我有問賣家適不適用了,正等他回覆~~~~~3QQQQQ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無線藍芽需雙方同時連線且需基本設定,輸入密碼雙方同意同時設定找到呼叫才可傳輸檔案,不是經常使用操作繁 ...

真詳細~~~~~我會試試看的!!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沒那種連接頭!把手機拆了~再去剪一條usb線,然後找對應的接點,應該就可以用了,我有看上面的說明書,連接 ...

這有點難ㄟ~~~~~我怕真的走道這一步,手機要是被我弄壞,就糗大嚕!!!

网友:
   用另一台手機的相機鏡頭對準NEC 511i手機的紅外線發射窗,然後選擇圖片,按傳送,看相機裡的紅外線發射窗有沒有亮暗亮暗的閃動,那表示此機的紅外線傳輸是可以工作的;至於具備紅外線埠的筆電,我記得舊的IBM(後來改成Lenovo)機器,都有紅外線這項周邊ㄚ~~~~

网友:
買個或借個 usb 藍芽裝置來用 ~
會比手機之間用藍芽來的快好用方便 !!!
可以試試不用花很多少錢 !!

网友:
現在的手機裝置都有藍芽吧,另外我記得那時候的傳輸線不是usb 線,而是像usb的一種傳線,而且要有驅動程式才行.你可以到電子街的材料行找找,或許還可以找的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我有問賣家適不適用了,正等他回覆~~~~~3QQQQQ

我想賣家可能會說他也不是很確定,
如果接頭一樣,又都是NEC的驅動,價錢也不誇張,個人覺得倒是可以買來試一試.

補充內容 (2014-11-21 08:59 AM):
還有看賣家很久沒上賣場了,可能要直接打他留的電話詢問比較快.

网友J:
我住新店,近的話,有IBM紅外線筆電借用。

网友K:
小弟剛GOOGLE了一下,文章好像都說,要傳它的資料必需要有傳輸線

网友C:
手機配備的藍芽僅支援耳機、傳電子名片,不支援檔案傳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住新店,近的話,有IBM紅外線筆電借用。

我買了傳輸線,等賣家運來~~~謝謝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弟剛GOOGLE了一下,文章好像都說,要傳它的資料必需要有傳輸線

我買了傳輸線,等賣家運來~~~謝謝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機配備的藍芽僅支援耳機、傳電子名片,不支援檔案傳輸

我買了傳輸線,等賣家運來~~~謝謝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賣家可能會說他也不是很確定,
如果接頭一樣,又都是NEC的驅動,價錢也不誇張,個人覺得倒是可以買來試一 ...

對阿~~~我問問題他也沒理我,直接買好了!反正沒多少錢~~~跟他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