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直流電焊機上的零件名稱??

楼主(2014-11-19):
朋友給了一台中古的直流電焊機...今日拆開來看時..
目視即可看見有二顆類似電容的零件壞了(不好意思, 相機不好, 傷眼了)..

故障電容

故障電容

但是..在沒屋頂拍賣..搜尋 "電容" 二字
找不到類似的電容..
有人知道這類型電容的名稱嗎??要去哪買??有替代品嗎??
電容上有3A, 103M, 3X的字眼, 不知意思為何??
附近也有類似的電容, 上面也標示3C,222M, 3V
這電容的位置在電焊機上的IGBT附近...

网友A:
高壓電容找電焊機工廠就有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電容找電焊機工廠就有賣了

高壓電容?
請教一下,要如何看出它的規格?耐壓多少V, 電容量多少uF?
這可用陶瓷高壓電容代用嗎?

网友B:
電容上有3A,=1000V
(103)M=0.01uF
M,=電容量誤差值+-20%
一般舊式10W的捕蚊燈昇壓電路部分的油質電容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933452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上有3A,=1000V
(103)M=0.01uF
M,=電容量誤差值+-20%

感謝大大的回覆,
1.
3A指的是耐壓1000v,103是0.01uF, M是電容誤差值,
這樣電容的標示法,是否有相關的文件或網站可供參考?
因為還有另一顆標示為3C 222M  3V,
不知要如何該規格為何?
2.
在您的回覆中,
是不是指此高壓電容可與油質電容通用嗎?
可通用的原則為何?
是材料特性?
還是僅耐壓值,電容值,誤差值一樣即可?
若可以找到相同的耐壓值,電容值,誤差值的電容,
若不是油質電容,是陶瓷,塑膠....等等其他類型電容,
可以替換嗎?
還是僅有油質電容可替換而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1.
3A指的是耐壓1000v,103是0.01uF, M是電容誤差值,

0A=1.0   1A=10   2A=100 3A=1000
0B=1.25 1B=12.5 2B=125 3B=1250
0C=1.6   1C=16   2C=160 3C=1600
D=2.0 E=2.5 F=3.15 G=4.0 H=5 J=6.3 K=8 Z=9
3C=耐壓1600
誤差值J=+-5% K=+-10% M=+-20% Z=+80-20%
容值104=10X10000=100000PF=100nF=0.1uF
222M =22X100=2200pF=2.2nF
耐壓值,容值,誤差值.還有耐溫度一樣就可以替換, 通常油質電容沒有正負極性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