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ENSING燕聲 擴大器前級IC編號[13#16#已解決]

楼主(2014-11-20):
編號被磨掉了
是每台都磨嗎?
隱約看的到有CHMC XXXX字樣

网友A:
拿粉筆在上面畫一畫, 看能不能把後面數字映出來
前面看起來像是ON-Semi的圓形logo, 然後是MC開頭...

网友B:
在ic表面...沾一點水...擦一下....

利用光線的反光...應該可以看出編號...

感覺上...沒有磨過....

上排末2字...隱約可看出是....56或58...

网友C:
2B鉛筆塗滿,再利用光線的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粉筆在上面畫一畫, 看能不能把後面數字映出來
前面看起來像是ON-Semi的圓形logo, 然後是MC開頭... ...

可能不太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ic表面...沾一點水...擦一下....

利用光線的反光...應該可以看出編號...

可能不太行的通~
照片看不清潔~其實已經模到見骨了
剩隱約看的CHMC~~尾碼可能是0或6或G~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B鉛筆塗滿,再利用光線的反射!

這個方法還沒試~
有空來試一下

楼主:
補幾張~不縮圖數的圖大家來幫忙猜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幾張~不縮圖數的圖大家來幫忙猜猜吧

下排 D1235

网友D:
麥克風板
這應該是迴音部份
大顆的是迴音(延遲)處理ic
小顆的就是記憶體了

网友:
有可能是4093或74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麥克風板
這應該是迴音部份
大顆的是迴音(延遲)處理ic

對目前就是回音出問題~有沖到
只要轉echo就會出現異聲

网友:
如果上面的ic是m50195p的話應該是4164

网友D:
記憶體不良會沒有或很小迴音 也有可能拌隨一些雜音..

网友A:
4164 +1
看看跟下面這連結的圖3像不像, 也許有機會哦!
http://mirosol.kapsi.fi/2014/03/ibanez-dl10-delay/
(點圖可以放大)

网友E:
告訴您答案,4164大家不用猜了,在下是前高雄分公司技術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訴您答案,4164大家不用猜了,在下是前高雄分公司技術部。

感謝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64 +1
看看跟下面這連結的圖3像不像, 也許有機會哦!
http://mirosol.kapsi.fi/2014/03/ibanez-dl10-delay ...

有像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不良會沒有或很小迴音 也有可能拌隨一些雜音..

沒有插MIC
轉ECHO就有~答答答~連續怪聲
所以想先換那顆試試

楼主:
慘阿
3顆IC全換掉
還是一樣~答搭搭

网友F:
請查vr跟電解電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查vr跟電解電容看看

部份小電容更新
然後把74LS04蓋上香煙鋁箔紙
已經無怪聲
只剩REPEAT不能轉~因為只轉一點點就重覆很久
就先這樣了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