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雲終端

楼主(2014-11-20):
今天清理東西時發現店裡還有幾台以前代理的雲終端庫存,雖然都還是新的沒有使用過,但不保證還能使用,如果有需要或想研究的人可以說一下,送給有需要或想研究的人,如果人數過多的話,讓小弟有選擇優先送給誰的權利,

補充內容 (2014-11-20 07:00 PM):
登記到11/23 PM11:59止,小弟有選擇優先送給誰的權利(參考對論壇貢獻度)。

网友:
HANK 大
我想研究看看

网友:
排隊.沒玩過.想研究看看

网友:
我也想來試看看..
不知道排隊排的到嗎?

网友:
我也想來試看看..
排隊n_081|

网友:
這是啥米碗羔?可以做nas嗎?
我排一台來玩玩看。

网友:
想玩看看.....排隊+1

网友:
我也來湊熱鬧排一下.

网友:
這要配合TERMINAL SERVER(終端機伺服器)才能連線使用的, 單機使用的用途很有限.

网友:
排隊+1
本身從事網路通訊產品
想研究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的捧場,此次沒有收到的朋友,小弟在此先跟你們說聲抱歉了,因為數量有限無法做到人人有份,此次是以好文最多為優先,沒有任何預設立場,謝謝
以下四人是此次得到雲終端的名單
wooden
draculaxx
scottwang
kk20det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常發表一些實例上來,謝謝

感謝scottwang大大提醒有的會員朋友已用好文換購金幣了,所以此次小弟就忽略了MARCO大大,再此小弟先向MARCO大大聲抱歉,所以小弟這次就拿一台ZX-360送給MARCO大大,因為ZX-360不在此次贈送商品內,所以還請上面四位大大原諒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捧場,此次沒有收到的朋友,小弟在此先跟你們說聲抱歉了,因為數量有限無法做到人人有份,此次是 ...

ZX-360和ZX-120差別在於一台有支援USB一台沒有,還有就是ZX-360可支援WIN7(WIN8沒試過不清楚)而
ZX-120只能支援XP

网友:
這東西應該滿適合我想要建立的工作環境。。。。。。。
有了這個就可以試試看了。。。

感謝漢克兄。。。。

楼主:
今天已將五台雲終端全數寄出了,還煩請五位大大這幾天再注意一下,謝謝

        Netcomputer終端機操作步驟及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分析:
自動更新關閉:防止windows系統自動下載補丁包,導致和終端機軟件衝突,使終端機無法連接到主機算機
IP地址設置:需要設置和所購買路由器IP(說明書上看)相同網段,且不能同時使用相同的兩個IP地址,否則會造成IP地址衝突,影響連接
瀏覽器功能:部分網頁會因為某些服務未啟動而無法打開,需要在開始-運行-CMD裡面輸入regsvr32 jscript.dll迴車,然後點擊確定,再輸入regsvr32 vbscript.dll迴車,點擊確定,即可啟動服務
計算機啟動時出現藍屏:在終端機軟件安裝之前,裝有殺毒軟件等服務軟件,需要按F8進入安全模式,先卸載殺毒軟件或停止服務,然後再安裝終端機軟件,安裝完成重啟
常見網絡故障檢測:
故障現象:主機無法連接到網絡:
分析/排除:首先檢測網卡是否正常工作,開始-運行-CMD
表示正常
確保網絡通信正常,即網線等連接設備完好(檢查網線接口是否鬆動)
然後檢測能否和路由器連通(ping 路由器ip), 開始-運行-CMD
表示正常
故障現象: 瀏覽網頁的速度較正常情況慢。
分析/排除:主幹線路較擁擠,造成網速較慢;(屬正常情況)瀏覽某一網頁的人較多,造成網速較慢;(屬正常情況) 有關Modem的設置有問題;局端線路有問題。
故障現象: 能正常上網,但總是時斷時續的。
分析/排除:電話線路問題,線路質量差;調制解調器的工作不正常,影響上網的穩定性。
故障現象:  終端機無法連接到主機
分析/排除:首先檢查電源,網線接口是否連接或鬆動,IP地址是否設置好(需要和路由器的IP地址同一網段,用戶名是否設置好,主機的自動更新功能是否開啟,如果開啟,在控制面板—添加刪除程序-把下載的Windows補丁包刪除
勾選
選擇windows補丁程序,點擊刪除,小心查看,別刪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捧場,此次沒有收到的朋友,小弟在此先跟你們說聲抱歉了,因為數量有限無法做到人人有份,此次是 ...

hank大
其實你太客氣了,東西是你的你想給什麼都可以呀
這次排隊是沒用過這個產品想了解看看他的功能如何
還讓你多費心了
雖然還沒收到東西,但是在此先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nk大
其實你太客氣了,東西是你的你想給什麼都可以呀
這次排隊是沒用過這個產品想了解看看他的功能如何 ...

我自己看LOST了,幸好還有360可以送來補救,希望你會喜歡

网友:
hank大
東西已收到
感謝贈與

网友:
收到了!謝謝!

想在win 7安裝,確定不行,這樣得弄一台 xp 來玩,
不過應可上在 win2k3 ,有空再來試看看。

网友:
目前安裝在win 2k3 出現模組衝突 win32k.sys

在 zx-120 連時時出現 TS-ERROR INTERNAL

楼主:
技術文件 POWER POINT 檔

技术支持.part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6) 技术支持.part2.rar (920.29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技術文件 POWER POINT 檔

hank大
東西已收到
感謝
請問你們說的安裝XP,2003及WIN7是用TS連接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nk大
東西已收到
感謝

要用小光碟在 PC 端安裝 TS

网友:
感謝漢克大,東西已收到,因不在家,暫時無法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小光碟在 PC 端安裝 TS

我剛試了一下
不用裝小光碟上的程式 也可以連上WIN7
不過看影片會LAG(不知裝小光碟上的程式會不會好)
SERVER 2003應該也不用裝小光碟上的程式
只要把TS SERVICE打開就好了

网友:
windows 7 用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7.0
XP 用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6.0
結果將相關程式用下面的LINK 更改有可能就可以連了
http://millcotw.blogspot.tw/2009 ... tion-70-rdp-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