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M100鍵盤連點

楼主(2014-11-20):
各位先進前輩好,小弟修完屏線,鍵盤又鬧脾氣了~

http://www.keyboardtester.com/
故障狀況:透過這個網站測試鍵盤,有五顆鍵常常與F11連動,造成視窗常常最大化與全螢幕轉換頻繁。
(小弟常用的作業系統Linux mint 預設鍵F11是全螢幕)。
『8 i k , ins 五鍵與F11連動』,請問這是什麼原因造成?
除了換新的之外,有沒有DIY可以省錢的作法?
感謝各位的回覆與指教。

网友A:
薄膜式鍵盤的膜破了,造成短路,
或是膜上的線路短路了!

不好修,也不建議花工去修,
①筆記型電腦的鍵盤都是剪刀腳式,鍵盤拆拆裝裝的很容易把結構腳弄斷弄壞
②補線路比較厚工
③修好了,手感也可能不見了
④專門維修的店家很少,台北金鍵盤(開店時間要弄清楚),台中銀鍵盤(不知道有沒有在修)

以上,換張二手或是新的鍵盤,是省時省工的好選擇,但不省錢!
要不,就買張小一點的usb外接鍵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式鍵盤的膜破了,造成短路,
或是膜上的線路短路了!

冏...事前有查詢二手的價格,真的不便宜!
算了,帶不出去就當作牧場機好了...
有錢再購買新機

网友:
鍵盤不貴~不建議花時間去搞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7334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