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od180243電源板這顆零件去那買的到

楼主(2014-11-20):
請問哪裡買的到這顆零件

二次測全部開路

网友A:
節哀,去找殺肉的電源板吧...
不然拆開找找斷路點重接...

楼主:
wod180243電源板不良可用那塊電源代用

引用 网友A:
節哀,去找殺肉的電源板吧...
不然拆開找找斷路點重接...

請教能用fsp228-3f01電源代用嗎?可以線路要如何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