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我的螢幕宏通 H-341WB 還有救嗎

楼主(2014-11-21):
我的螢幕在昨天突然閃不停 閃到後來變成下面的電源燈閃一下 螢幕就閃白一下 完全沒畫面

把顯卡拔掉 只插上電源就開始閃 螢幕也關不掉 後來耙文大多有問題都是電容問題

後來拆開 嚇一挑不止兩顆電容已經突起 板子上還看起來像燒焦一樣 還有得救嗎?

補充內容 (2014-11-21 09:06 AM):
宏通 H-341WB 請問我的螢幕還有救嗎

補充內容 (2014-11-21 09:10 AM):
好像已經不能編輯了 如果實在不行請板主依照版規處理吧 至於照片 抱歉我手機照相比較差 等我爸下班 我再拿他的照看看 如果已經移至資源回收

補充內容 (2014-11-21 09:13 AM):
我會再發表一篇 我想在請問一下 因為我住的地方附近好像都沒電子材料行 在霧峰 電腦店還是水電行 會有賣電容嗎

補充內容 (2014-11-21 10:28 AM):
照片模糊 沒辦法再編輯了 非常抱歉 因我的文章不符合版規並且為了各位大大的眼睛著想 還請板主先把我的文章刪除或移至資源回收區 萬分感謝

補充內容 (2014-11-21 10:29 AM):
我把有問題的電容都已經先烙下來了 等等我就去維修電腦的詢問看看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惑

補充內容 (2014-11-21 10:30 AM):
好的 我下次會注意的 謝大

補充內容 (2014-11-22 07:12 PM):
感謝各位大大 小弟的螢幕 已經修好了 换了兩顆1000uf 25v 3000uf 25v的電容 和一顆FR307的二極體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焦黑

焦黑

焦黑

焦黑

焦黑

焦黑

网友:
運氣好的話,換掉電容就好了,不行就還有其他問題。

网友:
要不要自己先練功,換看看電容

換掉不行再發問呢???

照片不清楚,建議再拍清楚ㄧ點

网友:
新朋友,歡迎多發文,但也請依版規發文。
請將廠牌型號加進標題,請上傳清析的圖片。
若未改進將會移往資源回收區。
謝謝配合。

网友:
建議先把疑似有問題的電容全數換掉看看吧

网友:
乎~
新來的『賭神』耶~
送修吧~

网友:
掌櫃的!!~~~~~生意上門啦~

誰離他近就去收件吧~~

靠~~我眼睛快脫窗了

网友:
看的霧煞煞~
建議 先把凸起的電容將規格記錄
例:16v 470uf 幾顆
在去谷狗大神找找你家附近的電腦維修或修電視液晶 看能不能跟他便宜買幾顆
在不行就拍賣找嚕 幾顆幾十塊 運費比較貴就是!
剛開始遇到我也是這樣做的

网友:
有改正要通知版主幫改,否則沒看到過了時效,版主也是沒法改的。

网友:
好運的話只更換電容就完俢了,不向如何先換了再測試看看是否OK了,如果換完還沒好再量測一下再上來提出來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版大如果住霧峰~~~直接找WOODEN大就可以了
WOODEN大在地震園區附近,總比你跑電子街買電容快
那種電容10元以內,如果要跑一趟電子街建議把維修工具買齊

另外更快方法是自己拆主機板或電源供應器廢料換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