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Onkyo A8190問題

楼主(2014-11-21):
小弟重網路上標到
收到後測試半小時後要關機,發現機內很熱

請問那位大大也有這台音響,可般我看看

网友:
這台屬於甲類擴大機,本身效率不高,容易過熱!
不建議接風扇吹,可能會產生干擾

网友A:
標稱100w rms  8歐姆立體聲,重量才只有13.2公斤,應不是純A類擴大機,
機內溫度高要看是靜態電流太高或是寄生振盪。
靜態電流太高可量測功率晶體的射極電阻換算得知,
若是寄生振盪要用示波器量測卡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稱100w rms  8歐姆立體聲,重量才只有13.2公斤,應不是純A類擴大機,
機內溫度高要看是靜態電流太高或是 ...

同意您的說法,光看散熱器這台應該是AB類,不是A類。AB類靜態會消耗大功率就不對勁,的確有可能是震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