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C 12002 串列四位七段顯示使用心得

楼主(2014-11-21):
最近拿到一些 串列七段顯示器只有6隻腳 七段顯示背後包了一個 普誠的 pt6961 以前有完過一陣子 vfd的驅動ic也是普誠的指示沒有成功,這是拿到這顯示器沒有資料就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料終於找到了一些訊息,網路同好也PO了測試程式,我把它COPY過來加以修改以符合我的 STM8S103 MCU ,跟大家分享,若有朋友有興趣想要在顯示上面減少一些接腳,可以找我喔!!

程式的除錯方面使用 簡易的LA真的省下不少時間,比方說明明想要的波形為何不見了! 原來IO定義錯了...最下面還另外定義一隻腳作為資料或是命令的區別...

相關測試程式如下:

void Delay_us(u16 ust)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20141116
@
@ LGC 12002 test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LED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GPIO_Init(PORT_BEEP,BEEP1,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

/*
  20141116 send Databyte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EDPORT,STB);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High(LEDPORT,STB);

        GPIO_WriteHigh(PORT_BEEP,BEEP1);
        GPIO_WriteLow(PORT_BEEP,BEEP1);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DEMO_display(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86);//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db);//1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cf);//2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66);//4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2);
}

void DEMO_display1(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6d);//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fd);//6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07);//7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63);//8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main(void)
{

        GPIOinit();//顯示用
//        tim1init();
//        tim4init();
//        rim();

//        Uart1_Init();
PT6961_Init();
//PutString("antlu test uart input!!");

while(1)
{

        DEMO_display();
        DelayMs(1000);
        DEMO_display1();
        DelayMs(2000);
}
}

串列6PIN  左到右 1.GND
2.Dout
3.Din
4.CLK
5.CS
6.5V

內建PT6961

大小比例

网友:
是白光的耶!這個好!

网友A:
大大越來越有傑作, 這個白光漂亮喔
這個好物又是哪裡找到的呢
俺最近在找LCD玻璃, 目的是極致的省電

网友:
http://checko.blogspot.tw/2005/0 ... troller-pt6961.html

擷取部分為字內容

這一顆chip的protocol是固定將STB Low後第一個byte作Command,之後的都是Data,所以在任何Command後都可以加Data。 至於Data的動作就由上次Command 2的Read/Write bit來決定是Read Data或是Write Data。如果是Write Data,Write Target Address就依照上次 Command 2中address auto increment bit的狀態跟Command 3 : target address的設定值決定。

网友B:
我是不是該做一個時鐘掛在房間裏了啊?
ps: 看到 LA LA L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該做一個時鐘掛在房間裏了啊?
ps: 看到 LA LA LA

買個7"或9"or 10"的便宜平板,再寫個程式,看你要它每10,30,60分鐘顯示一下,還出音樂聲,音樂,或者志玲姐姐的聲音,當然自己錄一段也是可以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越來越有傑作, 這個白光漂亮喔
這個好物又是哪裡找到的呢
俺最近在找LCD玻璃, 目的是極致的省電 ...

xiaolaba 大:
   有興趣嗎? 貨還有很多!! 我會在相關欄位 PO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該做一個時鐘掛在房間裏了啊?
ps: 看到 LA LA LA

我有LED套件要不要啊!!程式要自己寫!!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有興趣嗎? 貨還有很多!! 我會在相關欄位 PO出!!

大大
LCD 和 LED 都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LCD 和 LED 都有嗎

X大:
  LCM 很多 LCD 沒有 LED 很多... 不知道這一個如何把它串聯顯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大:
  LCM 很多 LCD 沒有 LED 很多... 不知道這一個如何把它串聯顯示...?

阿乾師傅...要串聯顯示....

把....每顆的CLK 和 CS....並接

第1顆的Dout...接到第2顆的Din.....(我亂猜的)

不知道...有沒有猜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X大:
  LCM 很多 LCD 沒有 LED 很多... 不知道這一個如何把它串聯顯示...?

大大, 看來要好好設計一個項目喔.

楼主:
void Delay_us(u16 ust)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20141116
@
@ LGC 12002 test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LED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GPIO_Init(PORT_BEEP,STB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

/*
  20141116 send Databyte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EDPORT,STB);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High(LEDPORT,STB);

//        GPIO_WriteHigh(PORT_BEEP,BEEP1);
//        GPIO_WriteLow(PORT_BEEP,BEEP1);
}

//LED2
void Send6961_Cmd2(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PORT_BEEP,STB2);
                                GPIO_WriteLow(PORT_BEEP,STB2);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High(PORT_BEEP,STB2);

//        GPIO_WriteHigh(PORT_BEEP,BEEP1);
//        GPIO_WriteLow(PORT_BEEP,BEEP1);
}

void Send6961_Data2(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PORT_BEEP,STB2);
                                GPIO_WriteLow(PORT_BEEP,STB2);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GPIO_WriteLow(PORT_BEEP,STB2);

//        GPIO_WriteHigh(PORT_BEEP,BEEP1);
//        GPIO_WriteLow(PORT_BEEP,BEEP1);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DelayMs(200);
        Send6961_Cmd2(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2(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2(0x0);
        Send6961_Data2(0x00);
        Send6961_Data2(0x00);
        Send6961_Data2(0x00);
        Send6961_Cmd2(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2(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DEMO_display(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86);//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db);//1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cf);//2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0x66);//4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2);
}

void DEMO_display1(void)
{

        Send6961_Cmd2(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2(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0x6d);//5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0xfd);//6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0x07);//7
        Send6961_Data2(0xf0);//空白
        Send6961_Data2(0x63);//8
        Send6961_Cmd2(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2(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main(void)
{

        GPIOinit();//顯示用
//        tim1init();
//        tim4init();
//        rim();

//        Uart1_Init();
PT6961_Init();
//PutString("antlu test uart input!!");

while(1)
{

        DEMO_display();
        DelayMs(1000);
        DEMO_display1();
        DelayMs(2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師傅...要串聯顯示....

把....每顆的CLK 和 CS....並接

ARTHUR大;
  已經試出來了 CLK DIN 接在一起 CS 另外用一條線!!
  土法煉鋼,還需要把程式作一些精簡!!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已經試出來了 CLK DIN 接在一起 CS 另外用一條線!!
  土法煉鋼,還需要把程式作一些精簡!! ...

大大, DOUT 接下一顆的 DIN, 需要 1K 到 10K 上拉電阻
這樣應該就完全像 595一般, 只要一個 CS / CLK / DIN
STM8 有沒有硬件 SPI ? 有的話就可以不需要用 GPIO模擬 有人這樣做的 http://blog.mark-stevens.co.uk/2 ... 8s-spi-maste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DOUT 接下一顆的 DIN, 需要 1K 到 10K 上拉電阻
這樣應該就完全像 595一般, 只要一個 CS / CLK / DI ...

X大:
   我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資料如何放到記憶體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X大:
   我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資料如何放到記憶體裡面!!

????????????????

楼主:
X大:
每個 6961裡面有對應的記憶體位置 透過寫入記憶體的值就可以顯示出來,只是 若是兩個PT6961 要串起來,如何一次依次寫入兩個PT6961 的 12個記憶體,這我就需要再研究了...

网友B:
此為 N 個 LED 串接用程式~不用另外控制 STB 信號
更改 N 定義,應該套用到任一多顆的組合~

#define N 2

void Delay_us(u16 ust){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20141116 @  @ LGC 12002 test*/
void GPIOinit(void){
        GPIO_Init(LED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GPIO_Init(PORT_BEEP,STB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LCM driver
}
/*  20141116 send Databyte*/

void ShiftDataTo6961(u8 Data) {
        int i;
        int Dat;
        for (i=0;i<8;i++) {
                Dat = Data;
                if((Dat & 0x01)!=0) GPIO_WriteHigh(LEDPORT,DIN);
                else GPIO_WriteLow(LEDPORT,DIN);
                Dat>>=1;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EDPORT,Clk);
        }
}
void Send6961_Cmd_N(u8 Cmd) {
        int i;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i=0;i<N;i++) ShiftDataTo6961(Cmd);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
void Send6961_Data_N(u8 Data) {
        Send6961_Cmd(Data);
}

// 0,1,2,4,5,6,7,8 <TODO> needs to implement 3,and 9
u8 led_font[] = {0x86,0xdb,0xcf,0xcf,0x66,0x6d,0xfd,0x07,0x63,0x63};
void Send6961_Data( u8 * value ){
        int i;

        Send6961_Data_N(0xf0);//空白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for(i=0;i<N;i++) ShiftDataTo6961( *(value+i*4) );
        GPIO_WriteLow(LEDPORT,STB);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int i;
        DelayMs(200);
        Send6961_Cmd_N(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_N(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_N(0x0);
        Send6961_Data_N(0x00);
        Send6961_Data_N(0x00);
        Send6961_Data_N(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DEMO_display() {
        int i;

        u8 test_value[] = {0,1,2,4,5,6,7,8};

        Send6961_Cmd_N(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_N(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test_value+0);
        Send6961_Data(test_value+1);
        Send6961_Data(test_value+2);
        Send6961_Data(test_value+3);

        Send6961_Cmd_N(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_N(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

void main(void)
{

        GPIOinit();
        PT6961_Init();

        while(1)
        {
        DEMO_display();
        DelayMs(2000);
        }
}

補充內容 (2014-11-22 05:07 AM):
PT6961_Init(void) 裏的最後兩個 Send6961_Cmd() 應為 Send6961_Cmd_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為 N 個 LED 串接用程式~不用另外控制 STB 信號
更改 N 定義,應該套用到任一多顆的組合~

JOJOLING大:

    感謝!! 我來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