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TVB-29C5 29吋 CRT傳統電視

楼主(2014-11-21):
各位維修界的前輩們.您好~想請問維修CRT的前輩們.照片上的狀況是否可以很確定就是偏向線圈變質故障~謝謝

補充內容 (2014-11-21 05:36 PM):
TVB-29C5

网友:
請依版規將型號放進標題內。

网友A:
小弟愚見...跟偏向線圈脫離不了關西..但是應該會燒高壓晶體...若沒有燒高壓晶體就往歪補線路方面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愚見...跟偏向線圈脫離不了關西..但是應該會燒高壓晶體...若沒有燒高壓晶體就往歪補線路方面著手~ ...

謝謝前輩交流........小弟只是想確定無誤.是不是偏向線圈故障!感恩

网友:
是偏向線圈故障

网友:
DY壞~~百分之百~~~修理費不便宜(有錢不一定買的到)  要找到這個DY也不容易   因為時間到了就該壞拉  他是黃色的塑膠

网友:
這機種用的是ORION 影像管 這是通病啦 絕對是偏向線圈沒錯

网友:
ORION 影像管  偏向線圈使用到就壞了

网友:
DY壞~~百分之百~~~修理費不便宜(有錢不一定買的到)  要找到這個DY也不容易   因為時間到了就該壞拉  他是黃色的塑

网友:
偏向線圈故障 +1

楼主:
謝謝sowalai大大回復~~~偏向線圈2票

网友B:
偏向線圈的問題+1
內圈裡的漆包線斷了.接回去就可以了.

2個地方會斷.一個是共振產生斷掉的.另一個是封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向線圈的問題+1
內圈裡的漆包線斷了.接回去就可以了.

謝謝小張前輩認證斷定.......有您斷定!百分之一千啦!!!感恩

网友:
消磁迴路檢查試試

楼主:
痞酷網裡臥虎藏龍.精銳人才滿滿.謝謝各大前輩提點指教.小弟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