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A53S畫面異常救助

楼主(2014-11-21):
各位大大好小弟又遇到難題了..
這片板子板號是K53SV REV:2.3
獨立顯卡
狀況是顯卡驅動掛不上去...
開機後畫面只有16色...解析度640*480無法調整
刷過BIOS無效...
顯晶重橋無效,更換全新顯晶也無效
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在植全新的顯晶時失敗
系統硬體抓不到顯晶..但內顯確正常..可工常驅動...
畫面完全正常...解析度可調整....但當我再把顯晶拆下重新植球迴焊後
硬體裡有抓到顯晶了..但不論外顯內顯硬體驅動都掛不上去..
無步丫..上來請教大大有沒有人遇到過這情況
給個方向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K53SV少色驅動裝不上大部分都是bios的問題
bios又分很多版要多嘗試幾版 X53S-K53SJ-K53SV R2.3.rar (1.67 MB, 下載次數: 42)

解决A53S系列显卡颜色不正常BIOS 版号 k53sv.rar (1.57 MB, 下載次數: 39)
先刷bios看看有沒有改變
如果都沒改變可考慮將舊的顯晶重新值球裝回在刷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53SV少色驅動裝不上大部分都是bios的問題
bios又分很多版要多嘗試幾版

獅子魚大大您好
感謝您提供的檔案...
真的好了...
原本的GPU我在換完新的還不行後
就有換回來了..
目前是原本的GPU晶片BIOS檔案我有去淘寶買和到別的論壇下載刷了都一樣...
刷完您提供的檔案後就OK了..您真的是太神了~~~
非常感謝您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感謝您提供的檔案...
真的好了...

書僮 別在掏寶上跟對岸買BIOS  很多都不能用的一一!!看能不找個對岸當地的長期配合的比較實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