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顯示4位LED LGC 12002

楼主(2014-11-21):
樣品贈送每人限一個但需要郵資40元或是自取!!
購買:10個以內 12元/個
       50個以內 10元/個
       100個以內 8元/個
       自取免運費,運費一律40元

网友A:
小弟比較想知道~大大圖裡面的時鐘溫度計是怎樣做的?
圖一是贈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比較想知道~大大圖裡面的時鐘溫度計是怎樣做的?
圖一是贈品嗎?

BIN431大:
  圖二 七段顯示是贈品,溫度 &時鐘只是模擬出顯示的狀況,溫度 需要搭配溫度感應器如 NTC 或是 18B20 時鐘最基本的是需要去累計時間 或是 讀取 DS1302 的內容或市 接上 GPS 讀取時鐘的信號再轉換...

  這個七段顯示有別於傳統的七段顯示只需要5隻腳 VCC GND DIN CLK STB 透過PT6961 的訊號傳地方式就可以顯示..

网友B:
請問每個數字右下角的小數點可單獨點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每個數字右下角的小數點可單獨點滅嗎?

OLDHAND大:
   目前發現 小數點都沒辦法亮(可能是我沒有試出來),我沒有相關的 資料,純粹用變更程式內容試驗出來的,中間的兩點 一個是在位置 01 一個在位置03的 BIT7 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D大:
   目前發現 小數點都沒辦法亮(可能是我沒有試出來),我沒有相關的 資料,純粹用變更程式內容試 ...

這種 LED 是設計當時鍾用,每位數小數點應該不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D大:
   目前發現 小數點都沒辦法亮(可能是我沒有試出來),我沒有相關的 資料,純粹用變更程式內容試 ...

http://gtbtech.com/?p=528

大大, 參考看看

或者破壞一個, 看看小數點到底有沒有接....或接到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OLDHAND大:
   目前發現 小數點都沒辦法亮(可能是我沒有試出來),我沒有相關的 資料,純粹用變更程式內容試 ...

阿乾大:
有空時試看看datasheet page 7的那些命令看看.

网友:
拆解圖片來囉:

可惜的是,只有七段的功能,其他功能未引出,
而小數點位沒有LED!
不過這顆也是非常好用的好貨色喔!

网友:
原來破壞王在這裡喔 ...
感謝大胖兄搞破壞讓 ... 大家了解內在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