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鑫司牌十多年的即熱型電熱水器的漏電斷路器只有30A?

楼主(2014-11-21):
今天把之前換下的電熱水器拿出來要測試一下還能用否,裝在廚房可以幫助減輕冬天洗碗的痛苦。
雖然設備殘值不高,但若還能用,就是環保愛地球,
是有打算更換斷路器跟拆電熱棒下來泡檸檬酸除水垢,
測試前拆開檢視一下,
讓小弟嚇了一大跳:漏電斷路器是30A的!!??可是它最高電流可以高達45Aㄟ!
打電話去鑫司總公司客服部,回答說不可能30A,一定是50A的。

不禁懷疑難道曾經換修過嗎?
2014-11-2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78283&size=300x300&key=c7c5fb4894d9a393&nocache=yes&type=fixnone

製造年月87年7月(應該是民國吧),漏電斷路器上面有製造日是9803應該是1998.3
應該是同年份的理由1:1998年 = 民國87年,同年份至今未換過的可能性極大
理由2:民國97年退下這台時我不記得有再修過
理由3:該漏電斷路器右側有兩條細線接到加熱棒上面的溫控保險絲,而一般市面上的漏電斷路器"好像"沒有這個功能吧?(真的不知道,非專業人士)

官網上面寫要用50A的無熔絲開關,採用線徑5.5平方以上的電線??
(5.5不會太勉強嗎? 他們幾年前的產品裡面都已經是8平方的線了說!!)

請教站上各位先進們~~
早期的電熱水器應該是沒有附過電流保護,必須要外加一個50A無熔絲開關對吧?
所以那個漏電斷路器應該不含過電流保護是嗎?
這種有過溫保護的漏電斷路器似乎一般水電材料行沒有賣?

如果它真的沒有過電流保護,只是單純的漏電斷路器跟超溫保護,
在廚房使用時基本上我沒打算讓它用到第四第五段火力,
所以如果真的找不到同樣的斷路器,
可能就勉強繼續用吧,只是安裝時會放在比較角落,離人身遠一點比較妥當。

网友:
現在的電熱水器也不常有"過電流保護器"
但安裝上都會建議加裝一個breaker,布雷甲,不咧軋,用於保護也用做開關

該elb可能在水電行時被偷料了吧…(價差好像不大)

有必要"過溫漏電斷路器"嗎?

其實一般使用,廚房附近,除了加熱器電阻比較低之外,其它東西電阻都還蠻高了,要能有大電流可能很難
除了"啊嘶"

至於故障發生…
電阻越來越大,電流越來越小
某個地方突然斷線,但可以起弧,但電流也不大…

楼主:
感謝Windata大大的回覆。

50A breaker是一定會另外裝的,

那個溫度保險絲的用意大概是用來防空燒的吧,
只是沒料到是連動到漏電斷路器,平常大概是接電磁開關吧?

要再猜測連動的理由,小弟的不專業猜測......
大概是因為溫度保險絲只是當一個引子,只要溫度超過了就會通電到漏電斷路器的其中一P(或相反亦可),
導致漏電斷路器因為兩P間電流不同而判定有漏電而跳開,達到防空燒或超溫保護的效果。
不知這樣的猜測各位認為對嗎?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48781-3-1.html
剛好在站上找到可以解惑的文章,證實我這顆漏電斷路器也是有超溫保護的,那我就知道不能找一般市面的漏電斷路器換掉了。
只可惜爬文只找到台灣天伯企業在下內壢8-22跟8-24號跟電話,沒有網址或部落格等。再打去看看好了。

网友A:
請問這種高功率電熱水器安裝時可以直接從電源總開關拉線,還是必須另裝新電表

小弟有親戚想裝這種6000W以上的即熱型電熱水器,畢竟45A幾乎是整棟房子的電器運轉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高功率電熱水器安裝時可以直接從電源總開關拉線,還是必須另裝新電表

小弟有親戚想裝這種6000W以 ...

當然沒有一定要另裝新電表啊。

一般住家總開關最低也會從50A起跳,就算50A好了。
這東西也只是最強火力會到45A,第三段也不到30A。
除非剛好又多用了哪個強力電器(例如:電熱器約400W~800W,電磁爐大火力~1300W)等等才有可能會超過總開關的上限。

當然如果您跟親戚不懂這些,建議他請合格安裝廠商去現場看是最好的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沒有一定要另裝新電表啊。

一般住家總開關最低也會從50A起跳,就算50A好了。

法規::入屋線14平方 總開關50A   8平方為 40A (老舊公寓 .透天厝 常見到 40A )

有些水電師 看40A不過大 就隨手換上50 A  也不管線徑安不安全

网友:
全部都拆了不就可以知道了

逆向工程n_061|反推回去

网友:
由本篇的連結,看了半天給的個人回應...
結果發現與本篇不太相符...
不過連結中討論一堆,也看到本篇的重點.

樓主/發問者 所貼第三張的電熱管
其規格為220V 45A(圖片字樣是上下倒過來的)
計算結果 符合 銘板上的規格220V * 45A = 9900W = 9.9KW
所有安全考量均應以50A電流量與線材來計設與保護.

--- 由本篇的連結(看了半天給的個人回應) ------
整個一整串看下來及用電安全角度來看...

1. 漏電保護
  水(中有雜質)會導電,使用者在用水(洗澡),就觸電致死之安全考量.

2. 過載保護
   任何電器產品都需要的保護,大功率電器更為重要.

3. 過溫/過熱保護
  加熱器本身產生高熱須保護(空燒,短路...),
  熱水本身也會燙傷皮膚...

把這些(還有更多)安全角度都放入電熱水器中,這些保護都很重要.

每一種保護都有其安全考量與對策.
例: 觸電問題--加裝 漏電斷路器
過載保護 -- 30A/50A "布雷嘎" Breaker
過熱空燒保護---120度 溫度開關 + 斷路器
水溫過高 燙傷皮膚 --- 65度~70度 過溫保護
....

剛剛發現,好像回錯了...應該是要回以下的才對...
電熱水器漏電斷路器老是跳掉 http://bbs.pigoo.com/thread-48781-1-1.html

网友:
嘿讓我分解一下樓主做了哪件事
1.他想用溫水洗碗
2.翻了個換下來的熱水器
3打算更換斷路器跟拆電熱棒下來泡檸檬酸除水垢
4拆開來看發現疑點重重

1:負載最高耗電流45A   ELCB配置30A規格?
2: 疑似不是一般的ELCB 可能有其他附加功能?
3:是誰這樣做??     原廠??  水電工??

第二個問題  原廠官網 建議電線線徑5.5平方  樓主認為保留容量太小應該該為8平方

楼主:
謝謝 版主 專炸元件的幫忙整理,這樣清楚多了。

楼主:
剛才詢問到順山的北部業務了,他很清楚這東西,
說多那兩條線的產品是商檢局特別規定只能賣給特定廠商,別人(包括全省的水電材料行)都買不到,他們原廠也不能賣給其他人。

所以應該更能確定小弟照片上的東西沒有給原廠以外的水電行維修過,的確是原廠當時的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沒有一定要另裝新電表啊。

一般住家總開關最低也會從50A起跳,就算50A好了。

又問了親戚幹嘛裝這種東西,一開始說萬一有8到10人一起洗澡,原來裝的太陽能熱水器水會不夠用

小弟心想,難不成要搞轟趴,來個夜夜笙歌酒池肉林,不然哪來一次這麼多人洗澡

親戚才說他想搞民宿(地點在埔里),這下子小弟建議直接找水電行,因為到時候絕對不止洗澡用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問了親戚幹嘛裝這種東西,一開始說萬一有8到10人一起洗澡,原來裝的太陽能熱水器水會不夠用

小弟心想 ...

多人的話建議是用鍋爐來燒了

不然會像軍中那樣子洗到一半沒冷水n_030|

補充內容 (2014-11-27 09:28 PM):
錯字就~~~呵呵

网友:
民宿?!~~當然是燒柴囉~~多們原使阿

楼主:
跟各位報告,
小弟去問了常去購買的水電材料行,
他們知道即熱型電熱水器用的漏電斷路器有多那兩條,
而且他們只能跟鑫司原廠拿貨,
也因為多那兩條,跟同規格同廠牌的漏電斷路器價差可以達一倍以上。
他們知道電熱管最高45A,但原廠內附都是30A的沒錯,
啊也沒聽過因此出事過,他們也很好奇這一點。
他們還聽說過水電行老闆在修的時候,為了省料錢,直接跟客人說那兩條沒啥用處,就換普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