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 SW-14DU3

楼主(2014-11-22):
碰到一台外觀還算可以得洗衣機,進水、洗衣、排水、拖乾裡面

只有洗衣部分出現問題!!

在水位還沒到時,洗衣轉盤還很順,但是水位到了之後轉個兩下,就不轉了,剩下冒泡功能

然後轉盤好像被吸住,阻力很大!!!  其它都正常

不知道有沒有人能指點迷津!!

不知從何下手,脫水有力,排水正常.....
PIN接頭看起來沒有養化,前後都有用膠包覆

网友A:
既然是可以全程洗完而無故障碼,那問題應該都不在電路上,
是否檢查過洗衣轉盤?底部有異物?或洗衣盤螺絲鬆脫?
先試試這部份吧!!

网友:
檢查(軸心+轉盤)

网友:
小弟太淺還沒遇到這種情況,是使用標準行程嗎?只好等前輩來解說了

网友B:
DC直流 有啟動電容嗎? 如有 ,有可能是啟動電容故障
或是變頻基板故障

网友C:
相片怎會是連結的網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片怎會是連結的網址呢...

照片我都是上傳到相簿,在按圖片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直流 有啟動電容嗎? 如有 ,有可能是啟動電容故障
或是變頻基板故障

只有看到兩顆大電融在基板上,但是脫水正常QQ" 我會換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可以全程洗完而無故障碼,那問題應該都不在電路上,
是否檢查過洗衣轉盤?底部有異物?或洗衣盤螺絲鬆脫? ...

奇怪的地方是 還在放水時,轉盤很順!!!

水位到了,就變難轉了>< 只剩下起泡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地方是 還在放水時,轉盤很順!!!

水位到了,就變難轉了>< 只剩下起泡功能! ...

DC直流變頻馬達沒有啟動電容

個人認為是軸受組立故障,
洗衣行程剛開始時轉盤會轉,這表示基板控制沒有問題,
轉幾下就不轉了,轉盤像是被吸住一樣,
這現象應該是水的重量,造成軸受組立受到較大的阻力,形成偏心現象

楼主:
>< 今天太忙,還沒時間去碰

請問大大,軸受組立故障 是軸外面那個環型的的物體嗎?

看它線頭很乾淨

网友:
引用 楼主:
>< 今天太忙,還沒時間去碰

請問大大,軸受組立故障 是軸外面那個環型的的物體嗎?

你說的環型的物體,那應該是直流變頻馬達(不是這個壞)

是軸受內部壞了

楼主:
0.0 聽起來像是說 軸斷了?

网友A:
軸心斷應該不大..不然應該會有異音或洗衣盤浮起..
正常說變頻有異常應該都有故障碼不太可能能讓你洗完
我想是不是洗衣盤是最大問題..也許洗衣盤齒痕磨損也不一定
有拆起察看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軸心斷應該不大..不然應該會有異音或洗衣盤浮起..
正常說變頻有異常應該都有故障碼不太可能能讓你洗完
我想 ...

印象中好像洗衣的部分只要馬達不要短路或開路,洗衣行程是沒有作轉速回受的,也就是沒有故障碼

轉速回受只有在脫水行程時才有偵測,也就是脫水轉速異常時才會出現故障碼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楼主:
在經測試沒入水的情況下,對水位感知器吹氣,模擬水位到達!!

開始轉了,但是轉得好像有點鈍鈍,用手去阻擋後,又變成不動,有過電狀

阻力很大!!   :@:@:@:@

一不作 二不休 我殺了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