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這顆POWER改電瓶充電器

楼主(2014-11-22):
先前有將某顆POWER改為電瓶充電器
內部是用7500 IC,利用改變電壓回授量將12V 改為14V,成功用於電瓶充電上.

這次想改另外一台POWER來用(台達的)

打開發現內部大概是3843+393

查了384datasheet

發現pin2是電壓回授
試問,若改變pin2上的電阻是否可以達到將12V升至14V?

网友:
要針對LM393
或是直接對光偶和動手腳
高壓側不用動

网友:
除了修改回受電阻外,記得增加電流限制功能
利用電阻產生壓降,並且適當修改回受網路
就可以達到定電流/定電壓功能

不過,充電時需有人注意電壓
否則有過充電危險

楼主:
今日動手拆下那小塊板子

發現上面的IC並非393,而是3J3
試著轉動右上角那顆可變VR(102),調到0歐姆,大概只能讓電壓升到12.7左右

抄下排針腳位電壓
1.  -5.2
2.  3.3
3.  5.41
4.  -12.0
5.   3.45
6.  0
7.  12.7
8.  5.41
9.   -5.13
10.   0
11.  23
12.   0
13.   5
14    0
15.   7.18
16.  1.15

忘了方便看電路,我把未縮小SIZE的照片放到這
1. http://goo.gl/Rgphtg
2. http://goo.gl/Cwztpn

繼續專研電路看要怎麼改

楼主:
發現那顆IC應該是電源保護IC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11-12/844501.htm

IC接腳定義如上,這樣是不是代表不能改了呢?

楼主:
剛剛跑了一下電路圖

因為沒有DNA1002這顆IC內部方塊圖
不曉得內部比較電路是哪個腳位

网友A:
這是保護用

高壓區有沒有八隻腳的IC??
低壓區  要找一下有沒有XX431 電壓基準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保護用

高壓區有沒有八隻腳的IC??

另外 431 應該有,所以大大的意思是它是利用431穩壓和12V回授做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保護用

高壓區有沒有八隻腳的IC??

找到TL43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篇會不會有參考價值?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02/13/6393723_365703974.shtml ...

感謝你提供的資料,對我非常有用
發現作者改的蠻精心的,由於1002是電源保護IC,我猜直接將pin1接地(解除電壓OVP和UVP保護)

根據作者電路圖穩壓由TL431構成
跑了一下我的板子電路,發現和作者電路有點不同

不過我想,把DN1002A的pin1解除保護後,把126E這顆電阻改用VR慢慢找出阻值,這樣應該可以吧?

PS:可以問一下126E這貼片阻值嗎? 是12M嗎?

网友C:
先用數字電表測量,可能是1.26K?或126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數字電表測量,可能是1.26K?或126歐姆.

板上測量3.4K,正常來說板上測量應該會比較小,實際或許比3.4K大

网友A:
LM393 的周邊是不是有連到光耦合IC
如果不是那是什麼連到光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93 的周邊是不是有連到光耦合IC
如果不是那是什麼連到光耦合

版主你好,之前把3J3看成393
裡面沒有LM393

至於電路(有大大分享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02/13/6393723_365703974.shtml)

网友D:
126E倒著看3921...有沒有這可能?

网友:
這可power有電源監控ic<-必須先欺騙掉
透過"假的電壓"欺騙電源監控
在修改回受電路,並將率波電容耐壓稍微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6E倒著看3921...有沒有這可能?

大大你太厲害了,真的是3.91K我用VR轉出一樣的阻值焊回去驗證正確無誤
謝謝你

楼主:
今天試著將DN1002A IC的 pin1(latch功能)給接地解除電壓保護
並將下列電阻調整到3K

已成功將電壓從12升到14.2v

------------------------------------------------------------------------
延伸思考: 如果不將保護電路取消,那該怎麼"簡單"的改呢?
因電阻改為3K,導致下列腳位電壓有變動
pin9(detect 5v)  變為6.12         -----(於標準值)
pin10(detect 12v) 變為11.99v   -----標準值內
pin11(detect-12v) 變為-11.98v  -----標準值內
pin12(detect 3.3v) 變為1.38v    -----標準值內
pin12(detect -5v) 變為-5.1v      -----標準值內

也就是說將pin9(detect 5v)電壓改為標準5V就可以了,於是想到將12V的電壓接zener 5.1v給此腳位,便解決問題,這樣也有電壓保護了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討論,看來問題已解決囉!
祝順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