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ADER SUB4-14240-000F電源板

楼主(2014-11-22):
LEADER SUB4-14240-000F電源板二極體如下5張圖所示,
請問這二極體短路了,那是隨便拿顆二極體取代或是要同規格的二極體?

网友:
應該是穩壓管
但是幾V就不知道了
看有沒有編號
也有可能是4148開關管
不能隨便代喔

网友:
上面應該有字。

楼主:
玻璃封裝的二極體沒任何文字

网友:
原谅的错误,翻译的巴西葡萄牙语到中国人。

請注意通過這組態(圖形1)的IC7M0880(切換的動力,調製器的寬的脈(PWM)和傳感器FET)该了二極管運用在這位是一UF4007或1N4007.
了IC7M0880它能它在短路,到檢測了銷3在聯繫到GND.

网友:
IC7M0880配置和引腳排列

网友:
您紅圈處好像短路了.上電請注意.
或您也可以找其他報廢電源板.大約在相同位置的二極體一般都可代用.

楼主:
感謝JosuelMarques給的靈感,7m0880datasheet有給典型的電路圖及元件參數。

感謝昆大的提醒以及尋找元件的方向。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板像这样的,所以我知道它使用IC7M0880和二极管的正极(SD7)连接至引脚3,
这种IC。
我离开这里,数据表IC。
另外,我离开我的形象电源板的一部分。

FS-7M0680, FS-7M0880 Power Switch.pdf

483.95 KB, 下載次數: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