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真空管擴大機問題[23#已解決]

楼主(2014-11-23):
朋友的真空管擴大機 剛剛測試燈管都會亮 右邊沒聲音
想請教各位 這台價值剩多少 有維修的價值嗎 感恩

网友A:
真空管擴大機的價值
要看  電路結構  與  管子型號  跟 年份

這個架構應該有對稱性   跟左邊比一下電壓點就可以知道是哪個點出問題了

每只管子的對地電壓 邊量邊紀錄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管擴大機的價值
要看  電路結構  與  管子型號  跟 年份

真空管標示 JAN-CTL-6L6WGB  TUNG-SOL 5006

IN USA 小弟只會換電容 感謝告知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空管標示 JAN-CTL-6L6WGB  TUNG-SOL 5006

IN USA 小弟只會換電容 感謝告知 感恩

電壓你量了嗎

還有最重要的   想不想再讓他運作
可能只是一支電阻斷路 或是偏壓跑掉而已

也可能是管子漏氣或是時候到了

有沒有決心想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你量了嗎

還有最重要的   想不想再讓他運作

朋友說不想修理了 只想了解現值多少 您真是佛心來著 感恩

网友B:
6L6推挽,直流點燈,用料普普,應該不會很貴,不知出自哪位大師之手?
價格實在很難論斷。

网友A:
這個只能賣給外行人
或是自己拆零件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L6推挽,直流點燈,用料普普,應該不會很貴,不知出自哪位大師之手?
價格實在很難論斷。

上面也沒廠牌名稱 年代也很久了 難猜了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能賣給外行人
或是自己拆零件下來了

不知道價值也不知道怎麼賣 也懶的拆了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也沒廠牌名稱 年代也很久了 難猜了 感恩

這台如果拆零件賣....頂多價值1~2K....

如果整台修復....價值就不止了....

既然只有壞了一邊....還不嘗試修復看看....

去看看露拍.....6L6真空管的價格....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searchf&k=6L6&t=0

网友:
看起來是自製玩具---------價值真的不高

网友A:
其實說不定只要把改裝的部分拿掉或換回去原來的就好了

网友:
從用料跟做工
應該不會有人想買...
會買回去的一定是打掉重練

若真的要講殘值的話應該只剩變壓器比較有價值而以..
若真空管型號是正確的話應該沒什麼價值

楼主:
感謝以上的告知 我試著修理看看 如果有興趣的也可 pm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說不定只要把改裝的部分拿掉或換回去原來的就好了

抱歉請教一下~左邊2顆小的是否控制左右聲道呢  剛開機右邊有聲音然後就沒聲音了

把聲音轉到右邊開最大聲是有聲音 不清楚有點破音

以上麻煩隔空抓藥一下

剛剛測試好像是左上角那顆是控制右聲道的 麻煩您了 感恩

网友C:
右邊有2顆旋鈕.1大1小.大的看起來像是音量大小.小的好像是音源選擇用.
隔空抓藥.不知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邊有2顆旋鈕.1大1小.大的看起來像是音量大小.小的好像是音源選擇用.
隔空抓藥.不知對不對!? ...

恩~了解~感謝告知~感恩

网友:
燈絲電壓6.3V不知有無充足,陰極對地大都是一、二個電組並連一電容電壓兩邊比較一下,差別多少,量高壓須小心一點。如果是電容交連,試著找看看有附近無零件損壞。

失真嚴重的話怕是哪支管子壞了。

网友:
通常真空管較容易故障的地方是管子本身
因為燈泡命都不會長到那去,數千小時不等
6L6的管子價格不貴
但音質不差
值得修
其他部份如VR和電解電容
可以的話也換掉

總之我認為只要變壓器,OPT都沒壞就值得修
而且它外觀還那麼完整
別浪費了

网友:
這台如果要修的話,搭棚重作,外觀再上黑色鋼琴烤漆,價值肯定加值不少

楼主:
恩~感謝以上各位熱心的告知~小弟試看看~如有狀況會上來回報~感恩

楼主:
剛剛量電壓的時候 量到燈管的一隻腳的時候突然右邊有聲音了 原來接地脫焊了 補一下焊錫搞定
感謝版上各位的鼓勵 不藏私的教導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量電壓的時候 量到燈管的一隻腳的時候突然右邊有聲音了 原來接地脫焊了 補一下焊錫搞定
感謝版上各位 ...

管機就是這個好處
因為所有元件都是分立的
只要底子夠  有$  一定可以修好
現在這個網路時代  沒有底子只要敢問就一定有解答   當然啦如果是白癡問題是一定會被打槍的

接下來看要不要靶機內變漂亮吧
搭棚  換銀線  換電容 換管座   能玩得有很多n_0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機就是這個好處
因為所有元件都是分立的
只要底子夠  有$  一定可以修好

當然還要有像您一樣不藏私的高手幫人解決問題~

裡面可能就不再用了~外表處理乾淨就ok了~

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了!

网友D:
恭喜完修...
不過管機都是高壓
我被電過好幾次
施工時要小心

楼主:
剛好故障點明顯~困難的就不行了~感恩

楼主:
大家加油~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不過管機都是高壓
我被電過好幾次

感謝告知~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量電壓的時候 量到燈管的一隻腳的時候突然右邊有聲音了 原來接地脫焊了 補一下焊錫搞定
感謝版上各位 ...

有動手...就有機會....

恭喜啦!!!...好好珍藏....

网友:
大大:

http://colin245.myweb.hinet.net/
版主很熱心協助人

各焊點確實檢查或重焊好,燈絲電壓很重要,

楼主:
不重新烤漆的前提之下 終於整理好了 盡力了

楼主:
那現值約多少呢 麻煩了解的告知一下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