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学修电脑主板,修复SUPoX(磐正)EP-8RDA老主板

楼主(2014-11-23):
  自从上次用土炮BGA修复自己的老黑后,也没好好对主板维修方面多做些什么。
  闲着没事,从垃圾堆里找出来之前报损的几块AMD K7(462)的板子,准备尝试修复它们。
  因为之前手边没有诊断卡(后来买了一个),就从SUPoX(磐正)EP-8RDA老主板开始。这块板子自带两位Debug数码管,可以依照数码显示大致了解故障范围。之前它也发生过故障,是IO芯片(W83627HF-AW)损坏导致不能正常开机,更换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生当前的故障。

EP-8RDA主板

EP-8RDA主板

  EP-8RDA的故障表现是,能开机,但点不亮屏,Debug数码管显示“FF”且不跑码。因为自己主板维修方面的知识匮乏,经验几乎没有,就在网上不断“爬文”,也拜读了本坛Wish大在主板方面的点拨文,了解到主板正常工作的P/C/R三大前提要素、K7 power on sequence、DDR内存引脚定义及测试要点、不同BIOS Debug码的定义等等。
  得知开机伊始即“FF”且不跑码,多数是CPU没有正常工作。因为这块主板是LPC接口的BIOS芯片(49LF020),所以后来买的带液晶显示的Debug卡插在PCI槽上没能显示与板载Debug数码管一致的信息,只测试到一些诸如Reset、Clock之类的信号。
  用UT71D检查了所有的晶振,频率都正常!又检查了CPU的供电电压(约1.9V),似乎也正常。结果一头雾水,当时没有个假负载,就不能对CPU方面的工作数据作详细检测,只能暂时作罢。
  在诸多头绪纷乱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继续测试各类主要电压开始。没想到测试到内阻供电MEM_VDD、MEM_VTT时,竟然没有。由于这两个电压与IC W83301DR-O(ACPI-STR Controller)相关。然后在网上爬文与其相关的东西,同时下载了该IC的Datasheet来研究它的工作原理。
  一开始以为系统被停留在S3或S5状态而使内存供电没有,但读过W83301DR-O的Datasheet后才知道,只要Pin14(S5#)、Pin15(S3#)高电平就不可能在上边的这两种状态下,只能是S0状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工作状态,因此 “MEM_VDD”、“MEM_VTT ”两个电压没有是没道理的。再对IC周边的元件作了测试,最终判断该IC损坏。从网上网友遇到的实际情况也证实该IC很容易损坏的。
  在淘宝网购了两块 W83301DR-O, 花了点功夫换上后再开机测试,竟然还是老样子!“FF”、不跑码!这下心里有点没着落了,想想CPU坏不大可能啊,因为之前还好好的呢!这么想着,好在手边还有块U,就试试换一块看看吧。
  等把CPU座上的AMD Athlone XP 1800+自CPU座上拆下时就傻眼了,发现核心粘在散热片上,与基板已脱离!原来如此……
  遂把AMD Athlon XP 2000+安上去后再开机,Debug数码灯一路通畅,显示屏也出现开机画面,心中大喜!接着装系统测试,正常使用了几个小时没任何问题。大家说,解决问题后带来的快感真的无与伦比不是?

故障修复

故障修复

  至于损坏的那块U,在手里把玩许久,仔细审视一番,发现一种特有的工业艺术之美。我还是第一次发现CPU的核心是这么与PCB基板结合的。金色核底有无数的细小锡点,还有黑色的胶状物。上两张PP大家欣赏一下吧!

  至于后来买的一块Debug卡,虽然功能不错,但个人感觉显示的Debug码太小了,以至于在跑循环码时,看不清到底是从哪个跑到哪个,噱头多了些。另外,现在的主板使用LPC总线的BIOS多了起来,这块卡虽然带有LPC接口,但得自己飞线到主机板的相关位置。难的是主机板没带LPC专门接口的话,飞线是说说而已。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

  好了,接下来着手修复另外的两块旧主板,一块是SOLTEK的SL-75DRV4,另一块是MS-6712(KT4AV)。但愿好运,不会是南北桥的事。

网友:
這塊板應該有十年以上了吧, 絕大部份應該早早就被送進回收場了...

AMD Athlone XP 很容易燒, 只要散熱片沒裝或沒裝好, 開機後幾秒鐘就掛點了.
當年不明不白的燒壞了好幾顆.

楼主:
是啊,手边只有这几块老主板了,本来想到时杀杀肉用的,今日闲来无事,就拿它们练练手喽。不靠此手艺保肚子的,因此维修没压力。只要不是南北桥的事,应该维修难度不大。 另外,AMD Athlon的U的确容易挂啊!兄台这么一说,我想起有一次为了省事,曾经不加散热片开了那么几秒,之后手指摸U核还是烫手!估计是那时把它蹂躏坏了吧。还好手边还有块U,否则维修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AMD Athlone XP的散熱沒有裝好 CPU溫度很容易飆高 可能是這樣讓核心與機板脫離了

网友A:
請樓主問這種電路圖要到哪去尋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樓主問這種電路圖要到哪去尋找

回大大,电路图一般我是在网络上预先搜索,但大多是在维修论坛下载的。主板方面可以去迅维论坛看看,但不知您这边能否顺利访问、登陆。另外,我想在你们这边应该也有不少这样的论坛吧?

网友(2015-01-06):
上個月從朋友那撈了一堆板子+幾顆CPU其中有A1000還是D1000 裸測被我燒掉了...約3秒真的神速

网友B:
這種診斷卡感覺還不錯
圖像式顯示問題,簡單
請問該去哪邊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診斷卡感覺還不錯
圖像式顯示問題,簡單
請問該去哪邊找呢?

这个我是在taobao上购买的。但个人感觉没多大用途,只是花哨了点,其它缺点上边我也有提到。不建议购买。当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我只是给个自己的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