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閃靈俠420w power故障維修

楼主(2014-11-23):
大家好
今天上來請各位高手大提供方向,有一顆閃靈俠420w power故障
在故障前有聽到"碰"一聲之後電腦就無法觸發開機過電
不知道維修方向,提供一些照片給大家看一下,另外有圈出的是我觀查
外關感覺可疑的部份,請大家幫忙, 雖然它是一顆爛power但能修好加減用囉

网友A:
從電源進入側 (高壓區) 開始查修 !!

保險絲--> 橋整 ---> 一次側晶體 ----> 週邊的一些零件 !!!

5vsb 的控制 ic or 晶體等元件 !!!!

网友:
看起來.....真不知道這有沒有到240足W......
就當是練功吧.....
就如jeanshyen大說的,先從1次側開始查修吧!
個人建議先查+5VSB部份...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電源進入側 (高壓區) 開始查修 !!

保險絲--> 橋整 ---> 一次側晶體 ----> 週邊的一些零件 !!!

原想有碰的聲音因該是有零件很明顯的故障,結果看來不是想像的這麼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想有碰的聲音因該是有零件很明顯的故障,結果看來不是想像的這麼容易~

Power 還好 不算很難 !!

你把有散熱片的那個先焊下來 , 一來空間變大 , 二來要檢查元件也比較容易 !!!

仔細看應該有零件有裂痕的 !!

重點還是要動手量測 , 才知道問題所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還好 不算很難 !!

你把有散熱片的那個先焊下來 , 一來空間變大 , 二來要檢查元件也比較容易 !!!

請問大大具你們常修的經驗那些線圈的零件故障率高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具你們常修的經驗那些線圈的零件故障率高嗎?

你指的是那些變壓器嗎 ???

如果是這個的話那機率不算高 !!

當然運氣差的就會遇到 !!

我個人第一次修 power 就遇到 !!

要說故障率高的話 那些電容 ,  晶體 , 二極體 , 電阻 , 電源管理 IC

通常要依故障情形下去判斷 , 再去量測驗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那些變壓器嗎 ???

如果是這個的話那機率不算高 !!

我指的是有漆包線那些金色線圈,有些燒掉好像有時不變黑

另外看教學也是說保險 二級體 那兩個大電容造成居多,在來就大大說這些
準備給它動手拆一拆囉!

我有另一顆是不開機過電但插上電會發出答答的異聲敢覺因該市電容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有漆包線那些金色線圈,有些燒掉好像有時不變黑

另外看教學也是說保險 二級體 那兩個大電容造成 ...

你說的那個倒我没遇過故障 !!!

有遇過因為腳位較粗有虛焊問題 !!

网友B:
請問圖片最後一張兩個電感那邊似乎有黃色的膠  那是甚麼東西??  公用是甚麼???

网友:
經驗分享: 看不到其他異常的話 拆散熱片 量看看三隻腳的

网友:
1. 如果無+5VB, 又看不到零件損壞, 曾試過換MOSFET或低阻的水泥電阻, 就好的情形

2. 線圏電感曾遇過顏色變深一點的就不能用的狀況, 個人認為視電路而定

以上, 希望有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圖片最後一張兩個電感那邊似乎有黃色的膠  那是甚麼東西??  公用是甚麼??? ...

那就是膠, 固定零件用
電子產品總是會經過貨物運輸
在這階段震動傳遞到零件上    較重的零件光靠幾個焊錫點支撐不了  錫就裂

點膠的功用  減少晃動 將機械應力分攤在其他零件(更多焊點)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