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AZ9350 音響齒輪斷裂,想請問哪裡可以購買

楼主(2014-11-24):
家中有一台10多年前的床頭音響philips AZ9350
前陣子發現CD 讀不到片,會發出聲響,拆開來看,帶動雷射頭移動的馬達旁的齒輪已經斷裂,導致馬達整個卡住,
無法帶動雷射頭
以上圖片為網路上擷取,因家中的齒輪一碰到整個就碎掉
想請問哪裡可以購賣到此種規格的齒輪?

另外想在請問家中有台電腦的CD 光碟機,上面有音源輸出孔,假如買不到此種規格的齒輪,想把音響的CD 部分改成用電腦的CD 光碟機,有人有這樣改裝過嗎?可以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音響的話就不要為難自己
買個好點的CD 前級接上去吧

那個齒輪可以去找其他CD讀取器

网友:
找POPCORN大問看看,他光碟機零件很多。
(之前有換過JVC音響齒輪,也是從他牌拆下來的)

网友:
菲利普常用環保材質,時間到就脆化了,可能今天修了這個,明天壞了那個,
不是不建議您修,只是提醒您實際上的問題。

楼主:
謝謝花栗鼠大大  露天已經找了久  之前也買了一顆類似的齒輪 但因為齒數不同 馬達帶不動 會發出 咖咖咖的聲響  音響店也找了好多間去問 都說叫我去原廠修  但這台都10多年了 去原廠修 一定不可能說只換齒輪 是整個組件全換 完全不划算

單晶片大大  POPCORN大 是做音響維修的嗎?我可以問她看看嗎?

网友A:
他不是音響維修的又稱三太子~但是有修蠻多東西的所以有可能可以找到相同的或代用的零件

請拿著美眉的相片(有真人呼喚更好)貼在機器上他就會駕到了n_087|

网友B:
齒輪要買模數一樣的,才可以完美的咬合。模數不一樣的是無法轉動的。
大約的算法:
模數=齒輪直徑/(齒數+2)
齒輪直徑=(齒數+2)*模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齒輪要買模數一樣的,才可以完美的咬合。模數不一樣的是無法轉動的。
大約的算法:
模數=齒輪直徑/(齒數+2 ...

但齒輪已經完全碎掉了  所以我也不知盪齒數 ,還是謝謝大大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音響維修的又稱三太子~但是有修蠻多東西的所以有可能可以找到相同的或代用的零件

請拿著美眉的相片( ...

美眉的照片  , 但是我是男的ㄟ  哈哈哈!!

网友C:
是cdm-4 還是cdm-9 的齒輪 要先搞清楚 再到西寧市場利升電子買 十之八九都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cdm-4 還是cdm-9 的齒輪 要先搞清楚 再到西寧市場利升電子買 十之八九都找的到 ...

网友C:
我指得是雷射頭得型號 不是機器的 看你這台手提的cd雷射頭可能是cdm-12系列的 不過還是得拆起來看最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得是雷射頭得型號 不是機器的 看你這台手提的cd雷射頭可能是cdm-12系列的 不過還是得拆起來看最準

這是我的雷射頭照片,我不知道是cdm多少,但我壞掉的齒輪是左邊紅圈旁邊的齒輪,由馬達帶動齒輪讓雷射頭可以滑動

网友:
看雷射頭的圖.應該不是PHILIPS系列的C.DM12..反而比較像SONY的雷射頭.有1紅.1白的連接器.KSS-213之類的.

网友D:
應該比較像KSS-2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比較像KSS-210.

看起來不是kss-210   kss-210 的橫桿只有一支,但我的雷射頭有兩隻  還是謝謝大大的解答

网友:
fyi

rcd 1.3D

http://www.ersatzteil.justone-sc ... ildergallerie2.html

http://www.ersatzteil.justone-sc ... cd-1_3d_rcd13d.html

http://pulsator.bg/philips/54427-691-30345.html

---------------------------------
RCD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音響維修的又稱三太子~但是有修蠻多東西的所以有可能可以找到相同的或代用的零件

請拿著美眉的相片( ...

沒有看到眉,整組CD盤一起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看到眉,整組CD盤一起換吧!

整組換~這工程有點浩大,popcorn大大請問有類似的齒輪嗎?或可以指點哪裡可以購買到此種齒輪?謝謝目前換掉的是紅框內的齒輪

网友F:
先把齒輪的齒數(2組)、齒數圓周、高度量一下,方便popcorn找給你。

网友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OX3BK2e8o
本想說可以試試這個小日本產品

但是一摸就碎,就要整個copy翻模,這又是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齒輪的齒數(2組)、齒數圓周、高度量一下,方便popcorn找給你。

大大 我的齒輪已經完全碎光光了 要算出齒數  目前知道上齒 是11齒  外圓直徑是2CM  內圓是0.2CM  外圓的齒數要看上面的圖片算出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OX3BK2e8o
本想說可以試試這個小日本產品

我的已經完全碎光光了  已經沒有辦法用大大的方法了  謝謝喔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指得是雷射頭得型號 不是機器的 看你這台手提的cd雷射頭可能是cdm-12系列的 不過還是得拆起來看最準

CDM12,小弟印象中20年前PHILIPIS的一代銘機,竟然活的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CDM12,小弟印象中20年前PHILIPIS的一代銘機,竟然活的到現在

哈哈~~1995年的機型,只有CD 部分不能聽,其他的還很正常使用中!!

网友C:
利升電料
(02)23145439
打電話去問問看
不過可能得買帶架的
單獨齒輪可能比較不好找
比較沒在修手提的 所以不清楚這型雷射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升電料
(02)23145439
打電話去問問看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