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公板..到底誰知道.電源需幾安培

楼主(2014-11-24):
改公板..到底誰知道.電源需幾安培

要改公板..簡單說有分2種
1.單純顯示器
2.電視公板
改公板需要的知識..
1.公板所需電壓及電流
2.面板所需點高壓及面板所需電壓及電流
整合兩種計算出所需電壓及電流
改公板..一般顯示器 公板所需待機電壓及電流 電流...
約0.5A 每個公板設計不一樣.碰過需1A

如要從公板在...再給面板輸送電源...
你需要幾安培電源...
改公板不事認知公板吃電幾安培..忘了小細節
公板吃電幾安..外加面板供電幾安..
才來選外制變壓器或電源板

拿個2A外制變壓器..想改
一般顯示器或電視...可能嗎...
連面板要點燈都困難...
主板會正常嗎
公板可能是萬能...不會用也是垃圾

說這個話題不是針對誰...
想說的...公板所需電流
不代表面板所需電流...
自己想想....一般19吋外制變壓器
為啥配置4A或4.5A變壓器....

新手要聊解>>>>
有電源供應器一測..改好就知所需電流

网友:
是的這觀念沒有錯尤其是現今的系統
現今的系統往往是透過不同模組不同版塊來集成才得以運作的
小的就是 SoC IC    大的就是個式各樣的模組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詳閱datasheet 也就是規格書
不只可以知道所有關於公版的的一切 也可知道運作原理 與運作所需的環境

現在是個資訊開放的時代 所有知識都可以在網上找到
幾吋的屏幕 會耗多少電  LED 與 LCD 的不同耗電量  與使用驅動版的不同之處
以幾XXXXX型號的公版  運作環境 IO配置 這些一定都找的到

問了人 自己就要知道我該找甚麼樣的資料
不是再回頭問人

网友:
CCFL LCD  15' 15W    19' 35W     22' 45~50W
LED LCD  22' 15W  25' 16W

CCFL 32吋 80~100W
LED 32吋  45W

有遇過一台37吋CCFL 品牌H+PLUS,有弱背光設定 50~60W;背光全開約150W

我自己測大概是這樣,所以一般LED LCD 12V 2A以上都很夠用了。CCFL當然就4A以上較好。
TV耗電量又會更高一些。我想大概是要更亮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