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窮人的BGA烤箱

楼主(2014-11-24):
話說回來,做BGA返修之前,那板子最好先烤一烤。。。。。
就算有八、九成不用烤,但為了那一、二成,還是烤一烤比較好。特別是無鉛,因為溫度高,烤板更重要。

因為BGA烤箱體積不小,用買的也要不少錢,對於只是玩家的人來說,很難花得下去。

所以就想辦法DIY了。以下就是我的BGA烤箱:

1.因為底部直接碰到火源,溫度太高,一定要避免直接接觸。
為什麼要放鐵架,請看下一張照片。

2.放入三片大板子,下面有一片被遮住看不見,就是放在圓鐵架上。
旁邊擺滿了顯卡,約四、五片吧!

3.重要的重點來了。
火要開很小,用溫度計量溫度。根據經驗,約一小時可以達到熱平衡。熱平衡的溫度就是我們烤板子的溫度。
從照片中可以看出,火要很小。看火焰的大小就可以知道大約的溫度了。大約可控在110~130度。(更高到二百多當然可以,但只是弄壞東西而已,沒有意義。)

4.外面包上保溫棉。
為的不只是省瓦斯,而是儘量讓溫度均勻。省瓦斯則是附帶的好處。

5.用溫度計看溫度。一開始是用二個溫度計在量,一個量放在圓鐵架上的板子,另一個量上面的板子。
上面跟下面約有10~20度的差別,還好。所以現在只量下面放在圓鐵架上的板子,110~130度都可以。

就這樣就可以當BGA烤箱了。

晚上九點開始,烤到次日八點就可以了。記得通風保持好,以免不小心把自己給安樂了。

烤板的大約工業規格:
1.從主機板上移除BGA元件時: 主機板須先經烘烤100℃,12小時後,才可執行移除BGA
2.BGA烘烤:超過儲存期限者,須以125°C/24hrs烘烤,無法以125°C烘烤者,則以80°C/48hrs烘烤才可上線使用。

個人覺得120度烤8~9小時(或12小時)就行了。因為看濕度下降的曲線,大約就除了80~90%。(不要想除到100%)
還有,烤板真的會提高成功率。。。。。(因為降低爆板爆晶,當然成功率就提高了。)

又發了一篇原創文。。。。。。

楼主:
那個長方型鐵架是怎麼來的!??

就是水槽洗碗的那個。。。。把不要的部份切掉。

那個圓型鐵架是怎麼來的!??

你把它翻過來,可以發現好像放花盆的東西。。。。(這個最好有點高度,不要離底部太近。所以沒有採用常見的那種蒸東西的鐵架,太低了)

网友:
您的太太真是一位通情達理的大好人!

网友:
圓型鐵架類似的架子,我們這邊的超市倒是有賣,只不過是三隻腳

我注意到那個鐵架,還是因為那三隻腳比起一般的鐵架來說,算超長的
大概是2倍高度.

网友:
真是太強了!連鍋子都出動了。給個讚。精神無價。

网友A:
晚上九點開始,烤到次日八點......

這樣工時....會不會太久了???....現今瓦斯超貴的說....

有沒有簡單...快速一點的做法...除了用反修台以外...

网友:
哪位的窯烤借一下,我要烤主機板

或許我在做煙薰火腿的時候,可以順便烤一下
這樣火腿就不用分,假裝我在烤板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九點開始,烤到次日八點......

這樣工時....會不會太久了???....現今瓦斯超貴的說....

其實火很小很小。。。。如果爐子不對,說不定還點不起來。(就是可能不能使用會自動斷瓦斯的那種)

瓦斯應該算滿省的,因為火真的很小,大概綠豆大。

至於快速,那應該是不可能的。因為水份不太好弄出來。。。。下面是工業規格。
還是要參考工業規格比較好。

有說到濕度在0.24以上容易爆晶。

因為溫度太低,除濕力不夠;溫度太高會爆電容(根據試驗150度是不太會凸頂,再高就有些會凸頂)

如果溫度抓在125度,那不就是上面的曲線降低。那怎麼可能能加快!?

還是乖乖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九點開始,烤到次日八點......

這樣工時....會不會太久了???....現今瓦斯超貴的說....

還有我在想一種方法,就是用水玻璃乾燥劑下去長時間除濕。

因為密閉的問題,前一陣子有在版上問大家,用什麼方法可以密閉。
有人跟我說了好幾種袋子,我覺得鋁箔袋不錯。

不過用鋁箔袋加乾燥劑可能要用幾個星期或一個月來除濕吧!!這以後有空再試。

但是水玻璃用久了也是要用火來烤,我覺得也差不多。

我前一陣子拿買了好幾年一直都沒用的水玻璃來烤,溫度大約控在150度就行了。
太高也會把水玻璃燙到變褐色,所以150度左右還可以。切記:火不能直接燒到鍋子。最好離火焰有10~15公分以上。

據說,水玻璃的除濕力太強,要是放在衣櫃沒二天就吸飽了。所以水玻璃最好是用在密閉空間(木箱子不算),不然維護起來太累了。

自己的經驗就給大家參考了。

网友B:
薩爾達的創意十足~
滿分滿分

网友C:
不急的話是否考慮除濕箱加個5-40瓦燈泡加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急的話是否考慮除濕箱加個5-40瓦燈泡加溫

有意思的想法。這樣下面也可以用保溫綿包起來。

不過,會到一百多度,這在設計上要想一下。

我曾買過加熱線,用那個加上traic(調燈光的那種),用這種方法會更好。

加熱線可以用耐熱膠帶貼在大鍋內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薩爾達的創意十足~
滿分滿分

薩爾達是我一直很喜愛的遊戲,在我心中一直佔在第一的位置。
直到遇到「汪達與巨像」,這二個並列第一。

照這樣講的話,「汪達與巨像」比較厲害。
看攻略破關以後,很後悔看攻略。。。。。。千萬不要看攻略

這是真實的遊戲畫面。如果不知道這個遊戲震撼在哪裡,那你就想像,你要想辦法爬到牠頭上去。。。。。。

有PS2、PS2的,不可錯過。。。。。

補充內容 (2014-11-24 06:17 PM):
PS2、PS3

网友:
包金箔的不是要烤雞嗎? ...

网友:
這個真的很猛....這樣也行
但感覺很費工又危險
小心一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晚上九點開始,烤到次日八點......

這樣工時....會不會太久了???....現今瓦斯超貴的說....

在下面放陶瓷發熱器

或是做成一個風洞 用熱風槍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下面放陶瓷發熱器

其實除非瓦斯開太大,不然電是比瓦斯貴。

另外,這已經是熱平衡。如果是用熱風槍,那熱風往外跑,不會比瓦斯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除非瓦斯開太大,不然電是比瓦斯貴。

另外,這已經是熱平衡。如果是用熱風槍,那熱風往外跑,不會比 ...

老板! 液晶主板的BGA不聽話! 拿來烤~會有回春希望的指數嗎?
三杯鍋溫控80~250度C可調,想用這種依樣畫葫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 液晶主板的BGA不聽話! 拿來烤~會有回春希望的指數嗎?
三杯鍋溫控80~250度C可調,想用這種依樣畫 ...

要看你溫控的能力。基本上無鉛的太危險。

除非要玩大面積BGA,不然熱風槍加下面的加熱,大多沒有問題。
(大面積BGA的耐受度是BGA中最低的,再加上上面有蓋子,那難度會更提高,是糟中之糟。。。)

總之,你這台就算可以也太耗電了。。。。要12小時。。。。
另外,做保溫的話,125度應該也還好。烤乾應該還行,但焊BGA就還是不要好了。。。。

總之,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玩壞了就算了。。。。。

网友:
夏天的時候拿一個空鐵桶,拿到屋頂曬應該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看你溫控的能力。基本上無鉛的太危險。

除非要玩大面積BGA,不然熱風槍加下面的加熱,大多沒有問題。

都以為烘烤,是將植球不良的錫點恢復,唉! 三太子沒讀書說

如果只是為了PCA除濕的話...
航空電子有項裝備叫真空烤箱-當CHAMBER壓力逐漸降低
趨近真空狀態,依附在PCA受潮的氣體會被釋放出來
定溫、真空執行數次約1~2小時可搞定
想說,工業標準應該有這步驟說~

网友:
佩服 d大還醬有創意跟毅力~~
3年前小弟對 bga 也是抱著無比的熱情,靠著不斷的專研及投資,終有一天讓我覺得 bga qfn 都難不倒我了,但也發覺漸漸的沒了通路,縱有滿腔的熱血也漸漸消失了~~
老朋友 新竹 金鼎大 據說曾有段時間還跑去工廠上班ㄝ~~
不好意思,離題了~~若是我的話,我會拿吹風機朝晶片吹5分鐘,這是最不會被老婆吊起來打的偷懶方法, 做 intel 的晶片,成功率滿高的 nv 的晶片,要看運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以為烘烤,是將植球不良的錫點恢復,唉! 三太子沒讀書說

如果只是為了PCA除濕的話...

高貴設備阿
況且電解電容應該要先解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急的話是否考慮除濕箱加個5-40瓦燈泡加溫

1 是電子式防潮箱 像是防潮家等現成品
2 8吋晶圓搬運箱 氣密性非常好 把水玻璃和電路板放在內部即可
新品一個5000元 舊品一個約200元3 去回收場找 電鍋或 電子鍋利用他低保溫功能號電100瓦我這邊水災時烘乾超好用又安全
4 用電毯放在紙箱底部上面放要乾除濕地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是電子式防潮箱 像是防潮家等現成品
2 8吋晶圓搬運箱 氣密性非常好 把水玻璃和電路板放在內部即可
新品 ...

類似的問題我都曾思考過。

1.電子式防潮箱這東西我有,但我發現並不是氣密的。要做PCB除濕,80度都算不好用,更何況電子式防潮箱的鐵皮很會散熱。耗電。。。。
2.直接買壓克力防潮箱就行了,五百多元而已,很大的PCB板都可以放得下。這也容易解決。最長邊長有38公分,很大的PCB板要斜放。
3.一樣。應該太耗電。

在實現之前,我已經做過很多考慮。其實這DIY BGA烤箱看似簡單,做出來別人要學也很簡單,但過程的考慮其實是非常多的。並且也不是想一下就想出來的,而是漫長的思考與評估材料是否能取得。像大面積PCB要列入考慮,直放可能不好,要橫放,光是要符合這條件,很多手邊易取得的東西就不能用了。

整合以前對物質材料、火焰特性、物理環境的經驗,思考與衡量之下才設計出來的。
對大家的問題我都能馬上回答,那是因為很多方面都考慮過了。

楼主:
以乾燒鍋子來說,那也是基於自己使用瓦斯的經驗,所以知道火不要太大,拿鍋子乾燒是沒有問題的。
對鍋子不會太傷,甚至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長期熱漲冷縮會變一點點形,不會壞的話,我想還好吧!達成加工目的,少弄壞幾片板子,那鍋子的價值也早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