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HD-3218V(R) 直寬帶

楼主(2014-11-24):
本次故障品

故障畫面一(視訊盒未安裝,輸入選擇"電腦")

故障畫面二(安裝視訊盒,輸入選擇"電視")

T-CON板

於淘寶購入T-CON板,安裝之後完修

网友A:
請問ikura大像這種故障是如何判斷是t con壞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ikura大像這種故障是如何判斷是t con壞的.謝謝

在下的判斷流程是,
1,先檢查電源,確定各電壓OK.
2,本機型為外掛電視盒,而電腦用的接頭位於該電視主板.拆去電視盒發現狀況依舊,表示問題是主板之後.
3,板上大大指導,寬帶有可能是面板問題.
4,因在下居住地的關係,在檢查T-CON板之後,發現T-CON板裸露之銅箔皆已經被腐蝕發黑.(抱歉,清潔前未拍照,無法分享照片)
5,嘗試跳線,避過發黑的線路之後,發現顯示狀況有改善.
由以上過程,判斷是T-CON板的線路被腐蝕導致斷路造成.
氣人的是,在下單買板之後,才想到可以先用銀筆畫畫看....

楼主:
參考照片,畫面中央原本銅箔露出之圓形測試點被腐蝕,清潔之後嘗試上錫.
照片是上錫之後的照片,可以看到圓點裡面坑坑疤疤,因為銅箔已經被腐蝕怠盡了.

這是圓點特寫照

网友:
感謝ikura大的分享,謝謝您。也恭喜維修完成

网友B:
恭喜完修 ,不知道這樣的T-CON要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不知道這樣的T-CON要多少錢?

這個T-CON露天最便宜賣五百不含運.

网友:
腐蝕成這樣,有點誇張!

這台放置地點是位於海邊吧!

网友C:
給你按個讚n_148|
請問一下T-CON的軟線要如何連到顯示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按個讚
請問一下T-CON的軟線要如何連到顯示板上

抱歉,在下沒拆到那裏,不是確實知道.但是看別的都是軟排線有接頭接住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4-12-29):
吸收經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