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0讀取晶片後出現

楼主(2014-11-24):
出現這種,是代表晶片有加密嗎?

如果造這樣讀取出來的在燒到空白晶片,可行嗎?

网友:
加密與否不清楚

但是來源讀取錯誤,緩衝區裡資料不對,燒過去肯定不對吧.

网友A:
PIC 之類的單晶片讀出的?若是有加密讀出,燒到別的空白晶片當然不能用,讀到的就如同視窗顯示,燒進去當然沒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 之類的單晶片讀出的?若是有加密讀出,燒到別的空白晶片當然不能用,讀到的就如同視窗顯示,燒進去當然 ...

是PIC16F54晶片,我想了解的是,出現這個是代表晶片有加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IC16F54晶片,我想了解的是,出現這個是代表晶片有加密嗎?

如果是 PIC16F54 應該是空白的,剛剛拿一顆 PIC16F57 測試,燒錄程式碼再加密之後,再從晶片讀出,0~3F讀出值與原燒錄值相符,40~7F 不相符,80 之後全部是 00 (以上是 BYTE)。

G540 應該有設定 PIC16F54 OPTION CODE 的地方吧?就是設定震盪方式、WDT 是否 ENABLE,那個地方也可以設定是否要 PROTECTION,讀取晶片程式時也會一併將 OPTION CODE 讀回來,可以去那邊確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