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42U33開機後LOGO顯示玩即無聲無影 請教

楼主(2014-11-24):
請教各位前輩~
  一個月前: 最早一開始是電視看了約一段時間會突然整個畫面變雪花狀,然後搖控都無法操作,就自動變回待機狀態,重新啟動畫面又正常了
最近幾天:開機後,出現LOGO後(LOGO也變如照片所示),就完全無影無聲,偶而會出現直立條紋後又消失,然後開機狀態燈(綠燈一直閃爍),量測電原板,24V,12V,5V電壓皆正常
  今日:有更換一片邏輯板,但狀況並無改善,請問有前輩可以指點迷津嗎?感恩~

型號

型號

啟動後出現LOGO

啟動後出現LOGO

LOGO消失後無畫面, 綠色開機指示燈閃爍

LOGO消失後無畫面, 綠色開機指示燈閃爍

偶爾出現直立條紋

偶爾出現直立條紋

機板

機板

网友A:
如照片所示一片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照片所示一片白色?

照片還在研究如何上傳~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還在研究如何上傳~不好意思~

120HZ轉板有問題

楼主:
請問120HZ轉板是哪一片?謝謝指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120HZ轉板是哪一片?謝謝指點~

在主板固定鐵片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主板固定鐵片後面

老板! 哩貢下卡吉得?

网友:
多爬文..就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 哩貢下卡吉得?

對拉...把主板面板排線拆下
拿一台同樣可憐 高解
有友達或LG 面板加牌線測一下
又知哪故障...120HZ  大多轉板故障

補充內容 (2014-11-24 10:11 PM):
換電容會好...我只能說..
聽聽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還在研究如何上傳~不好意思~

新會員請注意,1樓你發的照片與3樓是一樣的,所以我把3樓的相片刪除,下次請勿再重複發照片。
謝謝配合

楼主:
是這一片嗎?拍賣找不到有人在賣耶~請問還有哪邊可以買~還是有哪位前備有願意割愛的~我想購買~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這一片嗎?拍賣找不到有人在賣耶~請問還有哪邊可以買~還是有哪位前備有願意割愛的~我想購買~感恩~ ...

怕誤導...我的意思是說..這片故障率高
不代表..你機器 這片故障>>
先找出問題點

网友D:
基板的問題  可以改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誤導...我的意思是說..這片故障率高
不代表..你機器 這片故障>>
先找出問題點 ...

嗯~沒關係~本來維修就是要不斷的測試~才能找出問題點~感謝你指點我可能故障的方向~非常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板的問題  可以改公版

如你說改公板..只需要公板...
還要外加任何板嗎
公板一定萬能嗎...
其實公板開發..原先目地.是給做維修者使用
可賣高價格...
大家也知道零件廠已在大陸..
為何公板會盛行..
自己想...

网友:
看這麼多前輩維修講評.受益良多

网友:
總感覺,現在BGA不良很頻繁

到底是用"較劣質的無鉛錫膏" 還是 現在BGA製程工廠爛呢? 還是基板省成本用的太薄導致因熱變形BGA裂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