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ndroid Root 檔案藏在哪裡?

楼主(2014-11-24):
最近在玩 Acer E2 刷機無意中發現這個問題,似乎跟原本的認知不一樣。

原本的軟體是 cht 1.008,有安裝 SuperSu,線刷國際版 1.032 順利成功,雙清之後重新開機,赫然發現 SuperSu 還存在!不是重新刷機之後 Root 就會不見嗎?還是新刷入的國際版是已經 Root 過的?

為了證實這個問題,進入 SuperSu,拉到最下面選擇完全 UnRoot,重新開機之後 SuperSu 已經不存在,也確認是在 UnRoot 狀態,關機再線刷一次國際版 1.032,刷完一樣雙清再重新開機,果然 SuperSu 已經不見了,當然也是在 UnRoot 狀態。

由此可見 SuperSu 是從更新前的版本留下來的,但線刷是將整個系統全部清掉,不只 Android 系統檔案,連 recovery、EBR1、EBR2 等都是重新刷入的,那原本的 SuperSu 是藏在哪裡怎沒被清除掉?

原本以為回復原廠設定就可以將 Root 狀態解除掉,沒想到連線刷也清除不掉,這道理在哪裡?尚請大家指點。

E2 真的很好玩,有各種不同版本 ROM 可以下載,刷來刷去也不怕變成磚,系統穩定度還不錯,音樂播放音質不輸 HTC 中階機,缺點是 Wifi、Gps 收訊靈敏度不太好。

以下是線刷視窗畫面,能勾的項目都打勾了,表示都是重新刷入,但原本的 Root 還是清不掉!

网友A:
韌體或許有被修改過,確認方式
用 ext2explore 軟體開啟 打勾的ANDROID 指定的  *. img 檔案 (視你所指定的檔案 例如: system.img)
檢查 bin 或 xbin 目錄中是否存在 su 這個檔案(Root),若是存在代表該韌體已 root ,就算線刷或恢復原廠設定也還是root , 只差異在使用者 SuperSu app是否有安裝

ext2explore 軟體 網路上搜尋一下 操作上並不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或許有被修改過,確認方式
用 ext2explore 軟體開啟 打勾的ANDROID 指定的  *. img 檔案 (視你所指定的 ...

感謝指點......

今天有再反覆刷了幾次,好像有點烏龍......刷完會出現 ROOT 那個 ROM 檔好像真的被 ROOT 過的!

所以原本的認知是正確的?只要 ROM 檔案沒 ROOT 過,不管手機是否 ROOT 過,線刷上去一定是在 UnRoot 狀態,這樣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或許有被修改過,確認方式
用 ext2explore 軟體開啟 打勾的ANDROID 指定的  *. img 檔案 (視你所指定的 ...

剛剛下載 ext2explore 來試試看,刷完就已經是 Root 那個 Rom 檔在 XBIN 裡面真的有個 SU 檔案,所以這檔案是已經 Root 過的:

這版的 ext2explore 用起來怪怪的,好幾個 Rom 檔案裡的 system.img 開不起來,這個疑似有問題的 Rom 檔還好打得開。

搞清楚就放心了,線刷之後 Root 狀態是跟著刷入 Rom 檔案,不會受刷機前是否有 Root 影響。

网友:
如圖所示已ROOT了 , 只差異在 SuperSu app是否有安裝 裝了就能管理ROOT權限
Acer 應該不會提供已ROOT的韌體, 若真的不需ROOT就把SuperSu app移除即可,需要時再安裝
或灌回原廠韌體

网友B:
大大
你的1.008在哪下的
俺只找到原廠 1.007
h_ttp://global-download.acer.com/GDFiles/OS/OS/OS_Acer_AV061.V370.1.007.00.WW.GEN1s_A41J_A.zip?acerid=635418801083297244&Step1=SMARTPHONE&Step2=LIQUID%20E2&Step3=V370&OS=A10&LC=zh-cht&BC=ACER&SC=TWN_1

有人說這個才是完整可BUILD的 SORUCE CODE
h_ttp://www.jetdroid.org/shanzhai/2013/04/16/acer-releases-mt6589-kernel-source-ahead-of-liquid-e2-launch/

http://www.jetdroid.org/shanzhai ... f-liquid-e2-launch/

下載 SORUCE CODE 的位置
h_ttp://global-download.acer.com/GDFiles/Document/App.%20Guide/App.%20Guide_Acer_1.0_A42J_A.zip?acerid=635013347354221361&Step1=Smartphone&Step2=Liquid%20E2&Step3=V370&OS=---&LC=en&BC=Acer&SC=EMEA_8
http://global-download.acer.com/ ... n&BC=Acer&SC=EMEA_8

看過SOURCE CODE, 他用 GPS / WIFI 有三種 MT6620 / MT6628 / MT6630

Acer_AV061_V370_1.007.00_WW_GEN1_opensource.tar.gz\Acer_AV061_V370_1.007.00_WW_GEN1_opensource\mediatek\platform\mt6589\external\meta\gps - TAR+GZIP 壓縮檔, 未封裝大小 971,642,998 位元組

是不是和你的機器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你的1.008在哪下的
俺只找到原廠 1.007

X大,您這連結是 國際版(WW) ,前面說的刷機前的 1.008 是 中華電信版(cht),是自動更新來的。

國際版我有下載到 1.018、1.023、1.032 等線刷版,中華電信版手邊有 1.002線刷版、1.007卡刷版,裝了1.007之後就可以OTA到最新的1.008 cht 版。

至於原始程式碼.....功力還不夠,不想花腦筋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