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VA1912w電路板上有零件發燙

楼主(2014-11-24):
顯示器:ViewSonic VA1912w
狀況:白屏, 需要重開電源很多次才有畫面
此情況已經很久了, 上網找了資訊, 得知大部份都是電容有問題
就想試著自己修修看
第一次拆顯示器, 拆錯到面板去
裝回去時因為有卡榫卡不到, 就拿了尖嘴鉗死命的壓
電路板瞄一瞄, 果然有電容鼓鼓的
後來要用電腦就先把線接回去
這時我的臉上多了三條線...
隔天買了電容回來換, 圖中那二顆咖啡色的就是換好的
一開機果然好了
這時也發現到板子上有二個零件極燙
程度是手不放開不行的那種燙 (圖中紅色圈圈)
放大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是正常的嗎?
還是這二顆零件有問題?

网友:
面板玻璃真的很脆弱。不小心就這樣
下次有機會再拆就有經驗了。

网友A:
不用修了!面板壞了!

新手發文請注意板規,廠牌型號要放到標題內!

网友:
面板破+1
下次要拆時可以多多請教要如何拆解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了!面板壞了!

新手發文請注意板規,廠牌型號要放到標題內!

好的, 下次我會注意

网友:
加油~~拆面板需很小心,當你以後有機會再拆時你就會比較注意了,沒有失敗哪來的進步,沒有空的水杯哪能再裝的下水呢?  加油

网友B:
這台應該不用到拆面吧?....白屏嘛....

至於那兩顆晶片的溫度~~~坦白說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的VA1916主晶片也會燙~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有故障導致它異常發燙(溫度超過正常範圍)

网友C:
通常我會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換掉
這樣比較不會太快就返修
至於熱的問題
如果真的很擔心那就貼個散熱片上去就好了
因為像一般處理多路影像的DVR
也是只有一片小小的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應該不用到拆面吧?....白屏嘛....

至於那兩顆晶片的溫度~~~坦白說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的VA1916主晶片也 ...

嗯, 只是因為我拆錯地方了
目前顯示器加減用當中
已經有在考慮乾脆買新的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常我會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換掉
這樣比較不會太快就返修
至於熱的問題

carlos_liu大大你好....
  貼個散熱片...會不會因高熱而脫落...

网友E:
這台小弟有拆過,也是換電容,這台三隻鳥卡栓很緊,很不好拆,看網路用刷信用卡的方式刷開,也弄很久..
可能技術不熟,個人拆過的就MOZO、SAMPO的顯示器稍微比較好拆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小弟有拆過,也是換電容,這台三隻鳥卡栓很緊,很不好拆,看網路用刷信用卡的方式刷開,也弄很久..
可 ...

當時也拆很久,光碟和ㄧ字起子都用上了,殼也多了不少傷痕

网友:
用卡片就能開殼了~~只要暗扣開了就會好拆

看看有沒有那種不要的貴賓卡這種有點厚又不能太薄的卡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arlos_liu大大你好....
  貼個散熱片...會不會因高熱而脫落...

有散熱片專用的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019993006

也有膏狀的,但存放期很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散熱片專用的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019993006

carlos_liu大大你好....
聽說3M膠黏得很緊好像很不錯....
謝謝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rlos_liu大大你好....
聽說3M膠黏得很緊好像很不錯....
謝謝提供...

不客氣
果真能幫到你的話
我也很開心